欧姆龙(OMRON)PLC
OMRON 数字模块的输入与输出究竟怎样送电压?

楼主(2006-12-06):
OMRON 的数字量输入与输出卡,COM接+24V,还是-24V,还是+24V与-24V都可以?

网友A:
我看人家的工程图纸上,COM总是接-24V,可是有的书上
写+24V,我只有模拟器,没有真正PLC

网友B:
"OMRON 的数字量输入与输出卡"是什么型号的产品。PLC的COM根据型号的不同所接的电压正负也不同,仔细查阅说明书是有介绍的。

网友A:
OMRON C200H ID212,OC222
OMRON CS1G ID212,OC222(继电器型)
都是16道通的
COM怎接呢?

网友C:
C200H ID212的COM一般接负的,(没试过接正)不过C系列P机可以两用,OC222的 COM随便接不管电源的性质.

网友D:
开关量控制正负都可以,OC 222 COM一般状况下接高电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