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做DNC传输时总是报缓冲过溢的警

楼主(2006-12-06):
 各位大虾:
       目前发现有几台FANUC机,在做DNC传输时总是报缓冲过溢的警,不能进行边传边做,检查传输线.通道设定,及相关参数都没有问题.以前总认为是电脑有问题,换过电脑就可以传输,但目前换过电脑,及更换机床传输通道都每能解除故障,请问大虾们,有何更好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接线有问题,能传输的线,不一定能做DNC,接线不一样的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使用 Xon\Xoff流控

网友C:
一样的。看你用的DNC是不是正版的了。

网友D:
这种问题很简单,你用98或DOS就解决了,其余系统都不行

网友D:
为什么不用CF卡插卡做DNC呢?那可是10M的速度呀,232才9600B呀,搬个电脑不麻烦吗?一个CF卡和读卡器总共才150钱,插到NC上做加工是最好的加工办法

网友E(2008-11-20):
但老机型不支持CF卡!

网友F(2010-02-20):
我也赞同用98或DOS系统,问题一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