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更容易的找到重复的输出

楼主(2006-12-06):
如题,请大侠帮助!
有时候一个输出已经用到了,到下一段不小心又用到,编译的时候却不报错,手动找是相当烦啊!!

网友A:
使用交叉索引

网友B:
用交叉索引看看相同的点是否有多次被赋值就清楚了

网友C:
可以在软件里<诊断>就可以了

网友D:
用 程序 检查来处理,一般的编程软件都有.

网友E:
在西门子的编程里的确能遇到这种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查起来还是比较麻烦,楼上的都说了,使用交叉索引看看相同的点是否有多次被赋值大概是最节省时间的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样容易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