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如何转换?

楼主(2006-12-07):
书上有个例子: 将DM0(赋值为#3452)把DM0转为二进制到DM1变为十六进制D7C,但实际中是$13394,十六进制是3452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的啊????型号???

网友B:
晕了,欧姆龙的吧,#是16进制的意思,任何电子类存储器内部都是2进制的,不需要你转换的,存储器本身只有2进制,你是不是没有看明白书上的意思啊?13394是十进制的#3452

网友A:
清楚多了,不愧是标准啊!!!!呵呵!!!!!!!!!!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跟我初学PLC时候有点相似,在数据转换时候总想着要先把10进制转换成2进制的机器语言,再转换成其他的格式.

楼主:
总算明白了,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在CX-P5.0中,计算机与PLC时钟为何不能同步?我的PLC型号是CQM1 CPU45-V1,不过在CX-P检测到的CPU43,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D:
有个是十制,有个是十六进制。指令是不是搞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