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模块,并变送输出标准信号的。

楼主(2006-12-07):
 请教工控产品中有没有单独接收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模块,并且可以用模拟量信号
(DC 4-2mA 或 DC 0-10V信号)输出的?
近期做工程要用。编码器型号是:STEGMANN SCM70系列。

circinus@sina.com

网友A:
二次仪表采用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I1-L2)

楼主:
请问楼上二位,你们有过成功的案例吗?确实可行吗?

楼主:
"通常使用的编码器信号是sin/cos信号已经被放大整形后了。没有放大整形的sin/cos信号,可以再细分处理,得到更高的脉冲数,数控系统常用。比如:海德汉的,西班牙发格的等等。欧洲品牌的很多。sin /cos信号一般电平较低,需要后续电路处理。标准编码器是发出脉冲信号,精度是由编码器位数决定的。sin/cos发正/余弦信号,方便细分,可达到更高的精度,但需要后道的细分电路。"

我想请问的是,贵公司是否在实际中用过用IFMA模块接收正余弦编码器的成功案例,不是理论上的,是实实在在用到现场的。

网友B:
你是测速的还是位移的?我们有个小仪表可以接正余弦信号测速的,是接海德汉的编码器(我们是海德汉的代理)的,不知你的要求(测量范围,输出精度等)和数量?

021-32031167转8008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测位移,编码器型号是:STEGMANN SCM70系列;

SINCOS SCM70DVE SN 6SH010040400-E9000481 010/02 VDC 7-12

数量2个。最好12位精度。
可发E-MAIL
circinus@sina.com

网友C:
编码器的信号加放大器后,红狮的仪表是可以的。
放大器是ASTC0000。只是这样子成本又增加了。

网友A:
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I1-L2)频率输入0-3200HZ,信号低电平范围0-1V,高电平3-24V.输出4-20mA.

网友A:
我用它配SENSOREK编码器对皮带速度进行测量效果不错.

楼主:
请教“高忠”:
    您配置的SENSOREK编码器是正余弦的吗?是否能够接正余弦编码器信号。请明确答复。
circinus@sina.com

网友A:
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I1-L2-I4)频率输入.能够接收正余弦编码器信号吗?你这个问题请问.黑杰克: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楼主:
谢谢,待我打过电话再说。

网友D(2010-07-16):
磐林IDE倍頻器

輸入正余弦编码器信号( 1Vpp)      輸出TTL訊號 並加倍頻(1---25) 輸出頻寬600KHz

网友E:
我们公司有个小模块,可以提供给你使用。
采集正弦信号,变为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