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伺服枕式包装机

楼主(2006-12-07):
我接到一个项目,做四伺服枕式包装机,采用运动耦合横向封口,大家帮忙选一下控制器.由于是第一次做这个项目,请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TRIO的不错.可以到trio.gkzhan.com或www.triomotion.com. 重点看看Euro205X或MC206X. 二者都可实现你需要的功能.TRIO的主要特点是编程简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节省你许多宝贵的开发时间.

楼主:
不知道价位如何,除开伺服系统的话,能否控制在25000以内.
另外,我用S7300+定位模块能否实现?

网友A:
价位比较敏感,TRIO性价比是有优势的.你可以和TRIO或就近的代理店联系."S7300+定位模块"的电子凸轮好象只有400点.TRIO一般可做到16000个点.

网友B:
我们刚做了一三变频的〈也可控伺服〉,据我所知,四伺服不过是加一横向送料,如是,用我的控制器即可,价格绝对优势,不用开发,拿来就用

网友C:
偶比较关心伺服,什么牌子的?还没有选型的话,可以给你推荐个

不过trio的控制器的功能确实强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建议,由于这次是一家配套客户,其产品有些是出口的,不仅质量要过关,而且价位也是也比较关键,因为一但成功,每年有几百套的产品,成本就不得不考虑,原来打算用西门子的SIMOTION来做,但价位太高了.
    另外,伺服系统选用的是安川小惯量的

网友D:
PMAC2A-PC104我相信在4轴控制里面性价比最高,软件可以联合开发,有兴趣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另外,我是安川全国第二大代理商,相信可以给你非常优惠的安川伺服价格,也可一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持。如果是SGMAH系列,我倒是建议您选富士伺服,价格更优惠。

网友C:
既然是选型期,我们也可以试试喽
考虑一下我们的伺服驱动器,绝对性能优异,价格优惠
联系方式嘛,我给你发消息了,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给你寄资料

网友C:
25000价位不低啦

网友E:
这种系统第一台机,我建议选用西门子来做,待方案成熟、系统稳定了,可以选用单片机系统来配套,价格有优势,仿制性不强,如果真的有这么大量,我估计在你说的价格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我公司从事专用运动控制器这方面的开发的,做过单变频、双变频枕式包装机控制器的!

13822141020  龙生

网友F:
大家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4伺服的枕式包装机肯定是要自带理料功能、防切保护及空袋保护的,这个时候你的每一根轴都是要求间歇式运行的,不要拿着变频器机型的思路来套,会死的很难看的,至少就我所知就有几家的运动控制产品是做不了的。

网友A:
大家可以看看TRIO的成功应用案例
http://www.engineeringtalk.com/news/tmt/tmt109.html
下面的包装机就是TRIO产品控制的.
http://www.dacouk.com/inline.html

楼主:
最近因为忙别的事,把这事放了一下.
前两天客户又在催这个事情.
  希望又这方面确实经验的大虾提供点帮助,小弟在此谢过了.
TO:阿金
   你好象对这方面挺了解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G:
你好!我们是TRIO在北京的总代理,在运动控制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的项目工程,你要是控制4个轴的话,应该不是很难.如果您选用TRIO控制器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方案和产品..
我的联系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F(2007-01-06):
TO:谢谢落。
不好意思,这两天被公司的事忙得团团转,一直没有时间上网,因为有些东西不方便在论坛里公开讨论,能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单独讨论。我的MSN:king9649@hotmail.com。

网友H:
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MP2300可通过MECHATROLINK总线实现高速多轴同步,联系电话:13521629151

网友I:
SIMOTION贵吗?为什么贵就不能选呢?卖到国外后咱们的产品不就能把钱赚回来了嘛。再说用西门子的也容易争取的客户的信任,从而建立长期的合作。咱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吧。

网友J:
25000差不多了,没问题能做下来

网友K(2007-03-23):
最近要做这种方案,练完之后再来讨论。

网友K:
   大家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4伺服的枕式包装机肯定是要自带理料功能、防切保护及空袋保护的,这个时候你的每一根轴都是要求间歇式运行的,不要拿着变频器机型的思路来套,会死的很难看的,至少就我所知就有几家的运动控制产品是做不了的。

--------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理料功能、防切保护及空袋保护?
为什么要求间歇式运行?目前我们的项目要求是送料不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