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有没人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2006-12-07):
有没人知道人机程序的画面怎么做到成文件打印出来啊!!@!

网友A:
台达人机可以直接将用户画面汇出为*.bmp的文件。

网友B:
什么品牌的?

网友C:
用它自己的软件就可以打印的。点“文件”--“打印”,设定好就可以了。

楼主:
海泰克的

网友D:
直接可以打印

网友E:
要是不行就拍照(点print...Rq键),然后粘贴到绘图板上剪切好大小再打印。

网友F:
求助!各位高手!
本人用的台湾“WENVIEW”MT510SV3EV 在使用时发现很古怪,每年到冬天很难开启,屏上没有显示,每到凌晨几点钟,就花屏或黑屏,每次都要用电吹风烤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wyg_hot@sohu.com

网友G:
请问各位高人:
HMI-3804是哪个厂家的产品?怎么能联系到他们,我是做衡压供水设备的,他们的产品用在其他厂家设备上销路很好,我们也希望能用到.QQ30272808

网友H:
昆仑的可以使用EVC直接抓图

网友I:
很多都可以的,

网友J:
WENVIEW产品的工作温度是0-45度,请注意您的使用温度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