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求助:产品外型快速检验

楼主(2006-12-07):
用CCD来检查好坏的产品,但用成本较低的单片机类判明好坏并输出几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有哪位高手有这样的经历和方法吗?

楼主:
挂了一天了,是不描述不够清楚?请各位高手指点或邦我开发下。联系电话13905843012

网友A:
我有相关的经验丰富,可联系我ZS_RUYA@126.COM李生.

网友B:
上海松下电工视觉系统代理: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C:
现在正好有一款产品应该很合你的意,一个高速处理器,可以接多个光电,光电在检测物体时根据物体的形状会有不同的波形,以此来判断物体的好坏,比CCD的影像系统简单,成本低,不过,主要还要看你的被检测物的具体情况,可以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