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三角形连接 电流怎么算?

楼主(2006-12-07):
三根加热管 三角形连接 380V电压 ,每根8KW,电流怎么算  是多少?
我糊涂了 ,算不上来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都不知道?

网友A:
24x1.5=36A<近似值>

网友B:
24*1.515

网友C:
星形连接 380V电压,也是 24x1.5=36A<近似值>

网友D:
应该首先搞清楚这个8KW加热管是380V下的功率还是220V的,一般介质的加热管是用220V的,因为相同长度和功率的加热管,220V的比380的电阻丝用料少,所以只要是你购买时不注明,商家都会给你便宜的220V的。用于加热水的就无所谓了,由于水的传热快,怎么接都没事,要是风冷的220V的接成三角的就要 烧了。

网友E:
三角形:
每根电流=380÷加热管电阻
每根相线电流=每根电流×2

网友E:
星形接法:
每根电流=220÷加热管电阻
每根相线电流=每根电流

网友F:
用量电阻的方法来算电流不可取,因为电热管在冷态时和在额定功率时的电阻是相差很大的。
标准触点说得对,你首先得弄清楚你的电热管是380V,还是220V的,如果是是220V的就不可接成三角接法。
至于电流
1,相电流:即每根电热管中的电流=W/U=8000/380=21.05
2,线电流应该用W=1.732UI这个公式来算
  I=24KW/1.732*380=36.5

网友G:
我同意标准触点和乐此的说法,这只能是一个估算制,接上以后用卡表量一下

网友H:
在三角形接法中,相电流=P/380=8000/380=21.05A
线电流=1.732*相电流=1.732*21.5=37.238

楼主:
谢谢各位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