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6-12-07):
SZNEAX1538是个电流变送器,什么参数都没有,请问高手们能帮我解决吗?
急啊

楼主:
太着急了,各位帮帮,太急了

网友A:
另起炉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选个型号
这样孤僻的型号,确实不找找

网友B:
查不到,你能确定你写的型号没有错???

楼主:
型号没有错,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产品的参数,然后用替代品,现在参数不知道,没有办法去选择替代品,各位来帮个忙啊,告诉我这个产品参数就行

网友C:
不知道这个产品的参数,但你需要什么样的参数是应该知道的。
像这个产品有3个参数确定估计就差不多了: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电源。输出信号一般是标准信号很好确定,电源无非是24VDC或220VAC,只要把输入信号(0~**A)(交流?)确定了应该就行了。至于安装方式选导轨安装就行了。
供参考。

网友D:
     你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再重选型啊

网友E:
一般来说输入信号应是5A(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互感比就可以知道了),输出是4~20mA,工作电源看一下端子,上面应有标记。

楼主:
关键是我们不知道参数,这是客户的应用产品,挺多的,要求找替代品,没办法,要是知道参数就不必这么麻烦大家了
特别想知道这是那个厂家的,参数是多少
大家来帮个忙啊

网友F:
没找到,了解一下你客户具体怎样应用的,根据他的要求来选

网友A:
那你总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查看配套设备的参数
由此而推知这个设备的参数_
或者知道厂家不?
直接打电话给厂家.

我是菜鸟!

网友:
应该是哪个厂家保护了的型号吧,在网上当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