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12-07):
FX系列PLC的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中都有S/S这个端子,例如一个基本单元带俩个8点输入的扩展单元,那么这个端子在接线上怎么接呢?请教三菱PLC高手!

网友A:
查它带的接线图呀!如果没有就先不接看是否正常,也许它就是一个空端子.

网友B:
没看见过啊!!!你是什么型号的啊?????我的FX2N-64MR-001怎么没有啊 ?????

楼主:
型号是:FX2N-32MR-ES/UL,扩展模块是:FX0N-8EX-ES/UL
我在一份英文资料上看到的

网友C:
接24V+就可以了,把24V-和输入端用线连接起来,中间断开接外部开关或按扭.

楼主:
to aacc,谢谢你,能请教你FX2N-32MR-ES/UL和FX2N-32MR-001的区别吗?

网友D:
FX2N-32MR-ES/UL:欧规的;
FX2N-32MR-001:中国市场的。

楼主:
哦,怪不得啊,那我的图纸还得改了.
我们用的肯定是中国市场的,那就没有S/S这个端子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B:
看来还的有经验啊???做的多了就好了啊!!1呵呵!!!!!!!!!!!!!!!!!!1

网友E:
串联起来就好了,每一扩展单元都得加24v

网友F:
-ES是供欧美使用的机型,输入公共端是S/S,这个端子可以选接+24V,也可以接0V;

大陆用的都是-001,电源已经内置了,公共端标的是COM,只要把对应的输入X0、X1。。。等与COM短接就表示有信号,不需要再接电源来输入了;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G:
應該是接24V的電源

网友H:
如果COM接0v,s/s就接+24v

网友I:
那是个源型或漏型的选择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