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yzhu:直线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6-12-07):
我做的细分驱动器控制直线步进电机
目前是32细分,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电机轴伸出的时候电机内不振动特别厉害,而返回去的时候却很平稳,一点也不振动,也没有什么噪音,请问这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哦!?海顿的pseudo直线电机还有这等performance!

楼主:
这不是电机的问题,可能是我程序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我想问几个问题,1,你的电机结构? 2, 负载方向? 3, 速度多少?
是否因为升降频率的问题? 或是你正好工作在共振区?

网友C:
你的驱动器内有没有测试点可以用示波器看到电流的波形?

网友D:
直线电机我还没用过呢?精度方面不知道怎么样呢,用了以后告诉我精度方面控制的怎么样呢?

网友C:
直线电机我还没用过呢?精度方面不知道怎么样呢,用了以后告诉我精度方面控制的怎么样呢?
这里所说的电机,与直线电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搞定。。看来做这个东西得非常严谨细心才行啊。。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问题是出在哪方面啊?

网友F:
伸出和返回的速度一样的吗?

网友G:
RoNoon,把您的宝贵经验免费给大家借鉴一下!哈哈!

网友G:
波恩大哥:
     您是不是知道了,能否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A:
海顿能帮你,你为什么不和他聊聊

网友G:
解决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方法。我觉得了解的越多,得到的经验和好处就会更多些了!呵呵!
波恩大哥,您觉得呢?

网友A:
毕竟海顿更专业嘛!人家的东西,说得更清楚了

网友G:
呵呵,理论和实践是有区别的。问题都是在客户使用中产生和解决,使用者具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更具有借鉴的意义!

波恩大哥:能否把您在这方面的经验给我们借鉴借鉴?不过是免费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