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而无畏

楼主(2006-12-07):
请看刘志斌的贴子

      TO    乐此不疲

   “你是否知道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需要电压、频率、相位、一致吗?”

1、“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只是并接切入时,存在你说的“电压、频率、相位、一致”;
2、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期间,系统处于自适应过程,好像电工在并接切入时要用很多方法才能实现,而切入后就不用操心一样;
3、难道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期间是用人或设备去调节电压、频率、相位、一致;
   他竞然认为两台发电机并联后就:“而切入后就不用操心一样”真是无知而无畏啊!什么话都敢说!
   稍有一点电源并联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当两台发电机并联后,是需要根据两台发电机所承担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来调整发电机的励磁电流和原动机的转速的。这在以前是靠人工来调节的,现在自然是靠自动化技术来自动调节了。大概他没有看见有人调节,所以就想当然认为并联后就万事大吉了,并且还搬出一个系统处于自适应过程来唬人。

网友A:
br>
1、两台发电机并联切入时考虑“电压、频率、相位、一致”!
2、并联运行期间“调整发电机的励磁电流和原动机的转速的”,不用考虑“电压、频率、相位、一致”
3、并联运行期间“调整发电机的励磁电流和原动机的转速的”,“电压、频率、相位、一致”是“自适应”的结果,不用担心!
4、我错在哪儿???

网友A:
1、学术讨论,有错有对,对也不是英雄,错也不是狗熊,谁都有对,谁都有错,错就是《无知而无畏》的说法不对!
2、“乐此不疲”今天你说错了,能说你《无知而无畏》吗???
3、你的心态有些不正常!!!

网友B:
系统并列以后,受到电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发电机不发电,他的转速还是会和网络一样的,毕竟电力网络上的功率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机组容量的关系,会造成一些地方电力紧缺,功率因数偏高的问题,所以需要解列,所以我也支持   刘志斌:

网友C:
又是要吵架的帖,不看了!
有问题可以交流讨论,老是这种风格的帖子,烦人!

楼主:
   我想最好能有电力系统发电厂的工程师,或搞过机组并联的人来参加讨论。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的人根据想当然来讨论难免会提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观点。如果网友们按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去并联发电机组,是会出大事故的!
   好了闲话少说,下面我就来讲讲两台发电机组并联成功后要做些什么工作。并联成功后从表面上看对外输出的电压、频率、相位是一致的,实际上两原动机的频率不会完全一致,两台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也不会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当然不会体现在电压与频率上,而是体现在发电机的有功功率与无功率的分配上。当出现两台机组的无功功率分配不均时,就必需调整原动机的转速(单台机组运行时调转速就是调频率)调节来调节无功分配,当出现有功分配不均时,就必需调节励磁电压(单台机组运行时调励磁电压就是调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来调节有功功率的分配。还有,比如说一台10KW的发电机组与一台100KW的机组并联后在系统满载时如何使得10KW的发电机组正好发在10KW,而不会超载或减载,就要靠上适方法来调节。我67年毕业后就分配在江苏如皋供电局工作,当时该供电局有一台6000KW的汽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我进厂后就被分在发电厂的电气值班室实习,干的工作就是眼睛盯着电表,手随时准备调节有关旋钮,以保证发电机组发出的有功和无功在规定范围之内。当然现在的值班人员没有这多辛苦了,只要设定好后就会自动调整了。但这决不是发电机组自学习的结果,
   我之所以要喋喋不休地讲这些,就是怕论坛上如果有那个少不经事的小伙子,真的以为两台发电机组并联后就会自学习、自适应,那是会出事故的。

网友B:
我意思不是不需要调节,使电网对发电机的转速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你在上面说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我调试过电厂的DCS,对这个方面知道一点,完全的不调节,肯定要出大事情,现在由于为了电力网络安全考虑,在调节方面的要求都是很高,以前的手动调节都改成自动调节,要不中国内地的的电力网络这么大,手动调节是不能满足电力网络的安全需要,

网友D:
自适应理论上可以很小范围内调节发电机的电压、相位、频率,使其趋同,但实质时通过负荷的重新分配来实现的,此时发电机的内耗必定增加,如果差别较大,用自适应的结果就是发电机损毁。

网友E:
学术讨论,有错有对,对也不是英雄,错也不是狗熊,谁都有对,谁都有错
我赞成

网友F:
学术讨论,要对事不对人

网友A:
1、当一个发电机并网以后,你扯去原动力机,这个发电机照样转,此时它电动运行而已;
2、我们在并网时,要选择“电压、频率、相位、一致”的时候,并及时切入;
3、并网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系统会自动调节;
4、这个“乐此不疲”的人,把我“不用再担心了”的话,加以恶意解释,歪曲颠倒;
5、其实大家都明白,别有用心是一厢情愿而已,损毁他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网友B:
其实“乐此不疲”也没有攻击你,它只是说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过程,完全没有损毁他人,大家还是和平共处比较好,要发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说的,求同存异 ,毕竟这个没有错,大家互相发表一下见解,一个国家内部还吵架,正常,

网友A:
       TO   乐此不疲

1、你就不要折腾了,你只要说明异步电机的“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只适用与电动状态就行了”!
2、你只要纠正了你的这个错误观点,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楼主:
TO 刘志斌
下面这两句话是你说的吧
2、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期间,系统处于自适应过程,好像电工在并接切入时要用很多方法才能实现,而切入后就不用操心一样;
3、难道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期间是用人或设备去调节电压、频率、相位、一致;
看了我上面关于发电机组并联的一些问题的发言你能看懂吗?如果你还认为你说的是正确的,那你就坚持你的正确观点吧!就算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另外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两台发电机组并联问题,而你却又扯到1、当一个发电机并网以后,你扯去原动力机,这个发电机照样转,此时它电动运行而已;你说的这个问题就不叫发电机组的并联运行了。在两台发电机组并联运行时,有一个保护叫逆功保护,当有一台发电机处于电动状态时,我们说这台发电机做逆功,这时逆功保护就要动作迅速切断做逆功发电机!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是别有用心、胡说八道!

楼主:
TO  刘志斌

是的我是个白痴加无知!尤其在你刘大师面前我是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我说不出任何技术上的道理,只会在这里瞎折腾,今后再也不敢在你刘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并保证,今后凡是有你刘大师参与的贴子不再发表任何言论,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在此一并至歉,88!

网友A:
      TO   乐此不疲

1、你说的话我回答了,你说说我回答的对不对?
2、“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不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来分析问题”,你说的这个话还算不算数?
3、你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你能重复再讲一遍吗?!
4、你如果发现自己讲错了,能否当众承认自己讲错了???
5、把你的错误纠正后再走

网友B:
大家发表的文字,只是对以后来看帖子的不要造成错的理解,大家都没有错,估计是笔误,没有啥的,还希望两位多多灌水。以帮助向我们这些新手成长

网友B:
大家发表的文字,只是对以后来看帖子的不要造成错的理解,大家都没有错,估计是笔误,没有啥的,还希望两位多多灌水。以帮助象我这样的新手成长

网友A:
           把你的错误纠正后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