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输入模块

楼主(2006-12-07):
不知大家注意没,很多数字量输入模块都注有24V,100mA左右的输入,接近开关固然可以达到这个范围的输入电流,但是按钮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电流呢?是不是做按钮时都必须考虑最小电阻?(24V/0.15A=160欧姆)
甚是困惑!

网友A:
PLC输入是内部或外部电源。它内部有限流电阻。你不需要考虑按钮的电阻的。其实一个PLC数字量输入可能就有7mA那么大。

网友B:
是的,不必考虑按钮的电阻。

网友C:
好象没有那么大的输入电流吧,比如西门子S7-300的开关量模块,取样输入端是由两个1.5K的电阻串联起来的,,外加上24V电压还不到1mA呢,所以只要按钮的接触电阻不是很大,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