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DO端子输出的是有源的开关信号,还是无源的?

楼主(2006-12-07):
ABB的DO端子输出的是有源的开关信号,还是无源的?
也就是说信号里面有没有电流?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是current source型的,当然有电流了,负载电流最大达0.5A.

网友A:
DO端子输出的可以是有源的开关信号,也可以是无源的,看dcs柜内继电器端子配线情况而定.楼上的老师,作者应该问的是从dcs端子排输出情况而不是模块的输出.

网友B:
你楼上的是搞abb dcs的专家,这个他清楚的很

网友A:
我知道他是曹工,不烦你费心介绍。

网友C:
请教问题时要谦虚要注意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态度,21世纪---人才!!!

网友D:
曹老师说的对!

网友A:
我有不同意见。大家到论坛来是互相交流的。回答问题需要从不同方面来考虑,大家所知道的和理解是都可以说出来,可能有不正确的,这样论坛才能不断发展。我反对不回答问题,说跑题话的。曹工我二年前就有接触,很好的老师。我请教问题没有不谦虚呀,为什么???????????????

网友E:
对DCS不是很熟,但我同意gkong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gkong说的没错,都为为了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
谢谢曹工理解,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个人理解能力及层次都不竟相同。大家相互交流,言无不尽才能共同提高,再次感谢楼上各位,谢谢了!!!

楼主:
我再问一个,我要把PROFILEDBUS上的DO上面的通道的变量名改一下,下装时怎样不使AC800F重新启动?

网友D:
好像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F(2007-01-18):
输出24VDC电压且输出信号带电流

网友G(2007-04-13):
 输出的是24VDC

网友H(2007-07-28):
下载变化部分,不要整个站都下,调试阶段,每隔几天下载整个站,平时就下载变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