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LLL的DO端子输出的是有源的开关信号,还是无源的?

楼主(2006-12-07):
HONEYWLLL的DO端子输出的是有源的开关信号,还是无源的?
也就是说信号里面有没有电流?

网友A:
TPS的FTA是有源的24V,我们直接带继电器!

网友B:
有源的,我们加了安全栅,但是有一些电磁阀加安全栅带不动直接从FTA接了

网友C:
DO的FTA只有有源的输出24V,模拟信号是有两种,FTA上有三个端子(1,2,3)其中接1,2 是有源的,接2,3 是无源的,无源的是通过安全珊供电的!呵呵,小弟小露一把,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吗
wanglei4520@sohu.com

网友E:
 学了一手,谢谢

网友F:
好像是有源无源都行的

网友G:
如果是有源的,可直接接继电器,就变成无源的了。

网友H:
商家当然会替你想好了 任选了。

楼主:
我是自己想在上面接东西,所以问一下。

楼主:
我说的是TDC3000的FTA,楼上说得不是别的吧!

网友I:
concept 是对的

网友J:
HONEYWELL的DO,有有源的,也有无源的。无源的如果要驱动电磁阀等设备的话,一般在回路中会串一个24V直流电源。

网友J:
FTA一般只有常开和常闭的区分,哪有什么有源无源的区分啊

网友J:
DO的有源无源不要去看有没有电流而要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K(2007-01-30):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L:
有源,要不就放大不了了!

网友J:
要放大好办,DO出来之后接继电器,再外接24V也行,220V也行.

网友M(2008-07-24):
14楼是对的,TPS系统DO卡的FTA确实存在有源和无源之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学了一手,谢谢

网友O:
20楼说的不错~~~

网友P:
TPS系统DO  FTA有好几种

网友Q(2008-09-08):
今天下午我在调试DO时就碰到了2楼说的情况了,从FTA到DO安全栅22VDC,可是通过DO安全栅负载电磁阀后压降非常大也只有9VDC 左右,根本打不开电磁阀,请问各位楼主不通过DO安全栅而直接把FTA与电磁阀相连可以吗?这样会烧坏FTA不?

网友R:
DO卡怎么可能无源?还有安全栅。安全栅是限制能量的,一般输出都没有12V了,怎么能打开电磁阀?我没有用过HONEYWELL的东西,但接电磁阀的常规方法是接继电器后接电磁阀或者卡件用保险丝。前者成本更高,但风险最低。后者还是有可能烧卡的。如果HONEY真有无源的,还用时加24VDC,哗众取宠!欢迎指正。

网友S:
DO出来接继电器或直接接现场,有时距离较远保证电压大于21V就可以,电压不稳就加个0.1未发的电容

网友T:
我用的都是带24V的

网友U: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cpybob@163.com

网友Q:
我现在把从FTA板子出来的24VDC控制继电器,另引入24VDC用继电器的常开点来控制现场的电磁阀,这样加不加DO安全栅也没意义了。主要是DO安全栅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V(2016-09-22):
看看评论,也学习不少啊!

网友W(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X:
Honeywell的DO分为很多种,有的是有源输出有的是无源输出,具体需要看卡件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