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电源负荷为什么不平衡?

楼主(2006-12-07):
我在变电所工作,现有如下疑问向各位请教:
    两条工作电源通过母联开关并列运行,现两条电源的电流不平衡,计算日电量发现线路1的电量低,功率因数达0.9;线路2电量高,功率因数达0.92.
    为什么会这样?它们是否应差不多才对?

                                    非常感谢!

网友A:
两条电源的内阻不可能完全一致,就造成了功率分配不一致,再者,在未并联前,两条电源的电压也不会完全一致,也会造成功率分配不一致

网友B:
两个电源变压器的电压有偏差就会这样

楼主:
电源的上一级也是通过母联开关并联,两条电源的走向、长度、厂家都一样,。我现在也怀疑线路内阻,只是各种参数、接线都相同,我的想法同事都不认同。

网友C:
     与各自电源的内阻抗有关,即短路阻抗压降有关!

网友D:
看你的两条电源的变压器电压是否一致(注意环流)你的变压器电压档位是否一致(调压开关)尽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两台变压器温度也不一样。环流!环流!尽快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
经过倒换线路发现两条线路的阻抗值确实不同.
有什么补偿办法吗?

网友C:
变压器的问题,除非换变压器!

网友E:
变压器的问题,除非换变压器!??????????
真的那么确定,看来一些人说的一点不错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1、电力线路的阻抗就是电源变压器的内阻抗,并联运行时就是根据内阻抗不同进行功率分配的;
2、“有什么补偿办法吗?”,正常,不需要补偿;
3、要一致,除非换变压器!

网友E:
1、电力线路的阻抗就是电源变压器的内阻抗,并联运行时就是根据内阻抗不同进行功率分配的??
除了变压器阻抗,线路阻抗就不算了吗?

网友F:
你问下爱因斯坦啊!~!~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除了变压器阻抗,线路阻抗就不算了吗?”

1、你喝酒啦?
2、并联供电,线路阻抗对电源变压器是对称的,一样的!!!

网友E:
TO刘志斌:
   既然线路阻抗对电源变压器是对称的,一样的,那么变压器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单单变压器阻抗会不一样呢?

网友E:
既然一样的变压器阻抗可能有差别,一样的线路阻抗就不会存在差别吗?世界上就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是菜鸟!

网友:
麻烦问一下,“并联供电,线路阻抗对电源变压器是对称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前提条件

网友G: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阻抗电压应一致,既然你的变电所允许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我想阻抗不一致的问题是否可以忽略?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否一致?

网友G: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必要条件是:阻抗电压相同、连接组别相同、容量相近(容量之比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一样的线路阻抗就不会存在差别吗?世界上就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东西.”

1、原以为你酒喝醉了,现在看你不懂!
2、两个甲、乙电源变压器并联供电,他们的负载阻抗Z对那个(甲或乙)变压器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站在甲或乙上,去看负载Z,都是一样的!
3、如果你认为“你和你”有差别,那你就不是在讨论问题,你是在抬杠!

网友C:
TO 我是菜鸟!:
““并联供电,线路阻抗对电源变压器是对称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1、“并联供电,线路阻抗对电源变压器是对称的”,线路阻抗Z是一个,而给他供电的是两个变压器甲和乙,Z对于甲、乙是一样的,但甲、乙对于Z是不同的;
2、要是不明白,你去问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会告诉你,你对于他们两个是一个样…,而父母对与你是两个人…!

网友E:
TO刘志斌:
请你看清楚后再发言好吗,不要无理取闹,我说的输电线路,不是负载,不要张冠李戴.

网友E:
TO刘志斌:
你真实厉害啊,楼主说的是两条工作电源通过母联开关并列运行,你可以理解成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呵呵,厉害,厉害得没话可说,只是担心.....

网友E:
TO刘志斌:
经过倒换线路发现两条线路的阻抗值确实不同.
楼主都说得很清楚了,你还要顽固不化,看来那些对你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网友C:
TO 工控追求: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必要条件是:阻抗电压相同、连接组别相同、容量相近(容量之比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1、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必要条件是:变压比相等、电压相等、连接组别相同、容量与其阻抗压降粗成反比,容量相差不能太大,
2、容量与其阻抗压降粗成反比,就保证了容量小的变压器(阻抗压降大)并联运行时,输出功率(小)与其容量相匹配;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我说的输电线路,不是负载,不要张冠李戴.”
1、两个变压器并联供电,负载是一个,难道供电线路是两个???
2、说你酒喝醉了,是给你个面子,你无理取闹的结局是…!

网友E:
既然你如此无理挣三分,看来跟你争论是对*弹琴了,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楼主说的是两条工作电源通过母联开关并列运行,你可以理解成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呵呵,厉害,”
1、“两条工作电源通过母联开关并列运行”,我的理解就是两个变压器并联运行!
2、你的理解是什么,拿出来大家看看!!!
3、你有点无知!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倒换线路发现两条线路的阻抗值确实不同.”
1、如果你理解为负载方有几条线路供电,而几条线路的阻抗不同,那就意味着这个命题是一个白痴的命题!
2、你是白痴,命题者难道也是…!

网友C:
TO MICROHOT_2000
“如此无理挣三分,看来跟你争论是对*弹琴了,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1、你的理是什么???
2、从前到后都没看见你的“理”是什么!!!
3、你是来潵野的!
4、“也不想说什么了”,还是无话可说???!!!

网友H:
线路不同 线损不一样 还有各支路的负载是否一样???

网友I:
哪有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