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急!求助: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多大

楼主(2006-12-07):
(无正文)

网友A:
一次启动冲击电流520A,切换二次瞬时冲击电流差不多也是这个值
供参考!

网友B:
但110KW的电机用星三角起动要看你的电源容量可不可以

楼主:
那么电源容量要多大呢?我们是租的厂房,厂家提供给我们的电源容量好像只有80kw,但我们这个设备在出厂前还必须得做实验,就是说得让它转起来,不过是空载转,不知道80kw的容量够不够?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电机,心里有点惴惴的。。。

网友A:
查一下提供给你的那路电源的进线截面是多大的..如果是50MM2以上应该没问题..如果小于25MM2就建议不要冒险..主开关容量应该在200A以上..同时应该核算一下110KW电机启动时的电压跌落情况..
如果电压跌落超过15%..建议另想办法.

网友C:
肯定不行110KW220A的电流 电源只有80Kw容量

网友D:
肯定不能带载运转,最多可以空转,起动电流在800A以上

网友E:
你是带负载启动吗?星三角带负载启动的话,启动转矩只有4/9额定转矩;还有,上面说的,电压降和电源容量都要考虑。

网友F:
我用过,别担心.首先不要带负荷启动.空载电流为三分之一,既七十到八十左右,星启动,能到四倍左右既三百左右电流.启动时,时间继电器先调到二十五秒左右,通常运行时如果变压器不大也要设置到二十到三十秒之间.像上面做一点没问题,成功经验.

网友G:
“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多大”
1、110KW电机额定电流220A,空载Y起动电流1.5倍330A,起动时间10-20s,然后切换△全压运行,空载电流在10-20A;
2、加载时,注意电机电流的变化和端电压的变化,若电流再200A以下端电压在360V以上,运行可以说没多大问题!

网友H:
我用过,别担心.首先不要带负荷启动.空载电流为三分之一,既七十到八十左右,星启动,能到四倍左右既三百左右电流.
1、110KW电机额定电流220A,空载Y起动电流1.5倍330A,起动时间10-20s,然后切换△全压运行,空载电流在10-20A;
新手问个小问题,就拿这个110KW的电机来说,220A电流
星三角空载启动,星启动电流为什么能达到330A,
为什么不是70到80左右的电流,
我看他们选的星启动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都挺小的,
自己不是很明白。望解答

网友G:
1、电动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轻载取4;
2、Y形起动电流又是全压起动电流的1/3;
3、所以轻载星启动电流应为Ie×4×1/3 = 220×4×1/3 = 286A, 保守考虑取1.5倍为330A;

网友G:
1、电动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轻载取4;
2、Y形起动电流又是全压起动电流的1/3;
3、所以轻载星启动电流应为Ie×4×1/3 = 220×4×1/3 = 286A, 保守考虑取1.5倍为330A;
4、“星启动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都挺小的”是因为Y形起动时Y接触器闭合时主电路还未通,断开时电路起动结束电流小,接近额定电流;

网友I:
80kva的容量提供,启动不时很安全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昨天转起来了,因为周末大部分客户都不生产,所以运行基本正常,只是在星形切换到三角形时跳了几次闸。当然跳闸也是因为我选了一个小的保护特性可调的断路器,目的是为了保护总闸。因为厂家告诉我,电力局给他们做了个限制,冲击电流超过800A总闸就会马上跳闸。

楼主:
另外,偷偷的再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千万别笑话我,呵呵
1.电机出线U,V,W三相,测得的每相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的关系;
2.断路器额定电流指的是单极电流还是三极加起来的电流(3p断路器)。
新手上路,好多问题模棱两可,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又想起来一点,我设的星-三角转换时间只有6s左右,跳闸是不是因为时间设置太短了

网友G:
1、我们说的启动电流、额定电流,都指的是线电流(一根火线的电流);
2、断路器额定电流和电动机等三相设备的电流均指线电流;
3、启动时,当你看到线电流明显下降时,时间是多少,然后星-三角转换时间就以此为准,时间太短,电流没降下来,急着切换当然要爆保险;

网友J:
'线电流(一根火线的电流)' 做何解释?

网友K:
还没结果啊?????

网友L:
我的YR315 110KW电机近来花环部位发热到90度,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M:
星-三角转换时的电流尖峰值还是很高的220A*7(空载)

网友N(2007-01-22):
电机是三相电机,电流是从A-B-C之间循环流动,没有流往零线的电流,故所选为线电流

网友O(2007-06-08):
280千瓦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时的电流是多大呢?空开设置多大合适?
人家设置六百安,开机时老是跳.
一千瓦约是一安的电流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O:
错了是两安的电流对吗

网友A:
  280KW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断路器的电流应选用630A,建议断路器脱扣器带三段保护型(瞬动短延时),这样才可以躲过一、二次冲击电流。。。
   传统的大容量电机的星三角很容易产生以下情况:
  1)二次切换时发生电弧短路;
  2)二次切换冲击电流过大而发生电源跳闸。。

   由此产生了用4个接触器辅以辅助电阻的星三角闭路转换电路。。
可以避免产生以上情况。。如需借鉴。。可联络QQ:147383145

网友P(2008-10-30):
强人这种启动方法只适合小型电机

你好强啊这样都可以强

网友Q(2009-08-23):
请教。星三角起动的过程中。空载起动时电流可以降下来再切换。一到带上负载,电流值就降不下来。切换完成后电流就正常。这是怎么回来?

网友R:
请教。星三角起动的过程中。空载起动时电流可以降下来再切换。一到带上负载,电流值就降不下来。切换完成后电流就正常。这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