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应用-电气系统故障诊断

楼主(2006-12-07):
诊断和预防电系统和设备故障的工具
在电系统和设备维修检查中,红外线测温仪证明是节约资金的诊断和预防工具。Raytek全线长红外线测温仪的精度是读数的1-4%,而且根据型号不同可以从180英尺的远处进行测量。这些仪器重量轻,表面有粗糙防滑纹,使用方便。

测量电器设备
非接触红外线测温仪可以从安全的距离测量一个物体的表面温度,使其成为电器设备维修操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电设备方面的应用
在如下应用中,雷泰红外测温仪可以有效防止设备故障和计划外的断电事故的发生。

连接器-电连接部位会逐渐放松连接器,由于反复的加热(膨胀)和冷却(收缩)产生热量、或者表面脏物、炭沉积和腐蚀。非接触测温仪可以迅速确定表明有严重问题的温升。

电动机-为了保持电动机的寿命期,检查供电连接线和电路断路器(或者保险丝)温度是否一致。

电动机轴承-检查发热点,在出现的问题导致设备故障之前定期维修或者更换。

电动机线圈绝缘层-通过测量电动机线圈绝缘层的温度,延长它的寿命。

各相之间的测量-检查感应电动机、大型计算机和其它设备的电线和连接器各相之间的温度是否相同。

变压器-空冷器件的绕组可直接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以查验过高的温度,任何热点都表明变压器绕组的损坏。

不间断电源-确定UPS输出滤波器上连接线的发热点。一个温度低的点表明可能直流滤波线路是开路。

备用电池-检查低压电池以确保连接正确。与电池接头接触不良可能会加热到足以烧毁电池芯棒。

镇流器-在镇流器开始冒烟之前检查出它的过热。

公用设施-确定出连接器、电线接头、变压器和其他设备的热点。Raytek一些型号的光学仪器范围在60:1甚至更大,使几乎所有的测量目标都在测量范围内。
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地址联接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