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kw电机星-角空载启动电流多大?另外,快速熔断器能起到断路器的瞬时过流脱扣功能吗?

楼主(2006-12-07):
(无正文)

网友A(2007-06-27):
有400多A吧
快速熔断器可能需要600A,不过很难合理保护。不如用好断路器,400A  脱扣电流250A  5Ie瞬间脱扣电流

网友B:
空载?轻载吧
空载电流很小了没那么大
快熔一般保护短路问题的
好像不能起到你需要的过流脱口作用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6-27 12:11:00 发表的内容:
  有400多A吧
快速熔断器可能需要600A,不过很难合理保护。不如用好断路器,400A  脱扣电流250A…
--------------------------------------------------------------------------------------------
赞同!
快速熔断器通常用于对可控硅元件的保护,要求稍有过流就迅速动作。而电机存在启动电流,采用快速熔断器时,往往在电机启动时,就动作保护。

网友D:
建议用断路器

网友E:
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熔断器和脱扣器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设备,熔断器断开需要时间,脱扣也一样需要,就是时间的长短。脱扣器一般不用在现场设备过载保护的,是用在配电系统的,对电流要求大的地方。熔断器用在电流相对小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