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电流求工业用电度数的方法

楼主(2006-12-07):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工厂中测得了4台空压机的电流(2台连续运行、2台间歇运行,4台共同提供对外气压)和日光灯电流,不知道怎么能算出来它们的电力度数。非常感谢!!

网友A:
知道电流和电压就可以算出功率来啦,知道功率也就可以算出度数了

楼主:
有用功和无用功怎么办,它们对电费有没有影响,收电费按有用功收还是按有用功无用功总和收

楼主:
我测得的电流是否就是有用功电流??????

网友B:
电流乘线电压,在乘3的开方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们测得的电流确实就是有用功电流,无功还有一个功率因素表.

网友B:
其实现在电度表的价格比较便宜,最好的方法买一个电度表装上去,如果最度数的要求精度不高,就可以卖价格便宜的,这个也不贵,如果你用组态软件来算,估计就麻烦大了,累计误差非常大,毕竟算法不可能电度表比,还有计算周期问题,都会影响算出来的值

楼主:
我是用来做记录统计的,这次时间紧,没买来电度表,所以只好测电流了。另请问为什么要乘以3个开方(1.732*电流*380)呢???

网友B:
因为是三相电,不是一项,所以才需要乘以3个开方

网友B:
忘了给你说电压也需要乘的

楼主:
我测得是电机和日光灯,请问算法都一样,没有区别吗?

楼主:
那也就是说电机:1.732*电流*1.732*380?怎么感觉不对啊。
灯用三相电分别接的(灯很多,为了三相平衡,用三相接):我分别测出了每一相的电流。不知最后又怎么算灯的总度数???

网友B:
是1.732*电流*380,这个不适合日光灯,适用电动机,因为电动机的负荷是平衡的

楼主:
这样算出的结果和如果用电度表出来的数值是一样的吗?用不用乘以功率因数?日光灯的又怎么算呢?

网友B:
日光灯的负荷是单相的,所以可以用电流和电压的乘积解决

网友D:
别忘了乘时间

网友E:
告诉你,结果绝对不准确,会大好多的.功率因素,电压,是随时在变的.

网友F:
算出来的不准确,要是需要用组态软件的话,可以用带通讯接口的电力参数型电表来搞,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功率因数、总用电量等都能搞出来,精确多了

网友B:
如果不采用专业的电度表,估计刚开始还是能用,两个月后就会差距非常大,毕竟精度有限!!

网友G: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

网友H:
用电量不是算的,你检测电流算出的是瞬时功率,而且是视在功率.这是电工基础知识,看看书或在论坛上查看,很容易弄懂。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可以使用积分算法进行累计,就是
累计误差比较大

网友I:
不准确比记度表误差大地多。如是临时用凑合。

网友B:
用积分最多能用一个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手动修正了,否则就无法使用

网友J(2007-02-16):
按你们说的那么三相都要算了?即功率=A相电流*1.732*电压+B相电流*1.732*电压 、C相电流*1.732*电压了??是否是这样呢?

网友K:
如果是用二次端测的还要乘以电流互感器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