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KEB F4系列上电报NO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12-07):
KEB F4系列上电报NOP是什么意思啊~由于手上没有操作手册,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会没人知道啊?!大家奉献下爱心帮帮我啊!

网友A:
正常准备状态

网友B:
正常准备状态,可能是端子信号没有输入,可能是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C:
能不能说说你是那里的

楼主:
那我等待了一下子后,它又报E.dOH.请问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doh 电机过热,请检查OH-OH端子是否短接,建议您需要到KEB 网站下载一份说明书先看看.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D(2007-05-10):
NOP是指示变频器当前状态为“没有任何操作”,即没有运转指令。

网友E: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加入运转指令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F(2009-12-06):
好像是使能端子没接!F4的使能端子好像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