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EX、EH这三个PLC类型的区别

楼主(2006-12-07):
台达这三款PLC的功能上区别是什么?各自有什么特点?扩展模块是通用的吗?
应用上怎么考虑?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标准顺序控制型:ES系列
标准混合模拟型:EX系
高速功能扩充型:EH系列
EX/ES的扩展通用。二者属于台达PLC种低端机型
EH是台达比较高端的机型,计数、定位、通讯、扩展能力是很强的。

网友B(2007-03-07):
你好王先生. 选型怎么选啊,,batter.xu@hotmail.com   考虑的是那些啊..我是台达代理商,销售的 刚毕业接触

网友A:
选型最基本的是I/0点数,模拟量点数。
当然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产品特性,还选择不同的型号。
但选型的前提是对PLC特性熟悉,对自己所做型目的工艺熟悉,这样才能选择到最好性价比。
但一般的情况是,新用户对工艺熟悉,但对台达PLC未必熟悉。所以,您可以让我们帮您来选型。我们的原则是满足你要求的情况下,选择价格最实惠的。但你一定要提供你工艺中所要求的技术特点。比如控制电机的加减速,控制伺服的速度和运转要求,通讯要求等等。

网友C(2007-05-21):
我也学习了一小点。谢谢

小菜鸟。

网友(2011-02-23):
很好。我想问下ES型号的PLC可以用来孔氏伺服驱动器么?

网友D(2018-12-31):
学习学习,有大大滴帮助。

网友E(2019-11-02):
引用 网友F:
很好。我想问下ES型号的PLC可以用来孔氏伺服驱动器么?

可以的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