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IP等级

楼主(2006-12-07):
IP代表了入口保护(ingress protection),以不同等级表示一个仪器能防止杂质侵入的程度。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制定的IP等级系统纳入了IEC标准529,用于对仪器的保护问题提供指导,而且,还能在购买时提供更多仪器信息以进行参考,确保一个测试仪器是否能在标定的范围内正常工作。IP等级会在几乎所有的产品档案中都会出现。
  IP 等级术语
  IP等级有2个数字组成,每个数字代表一种特性。其具体的等级代表产品防护杂质侵入的程度,包括湿度和粉尘。数值越高,保护性也越好。以较为典型的IP54等级为例,它所代表的仪器实际能适应的能力是不是多少呢?下面是对此等级的详细的说明,IP54(IP五四),而非IP54(IP 五十四)。其每个数字都分别有其等级含义。
  第一个数字,代表微粒侵入,即对固体的防护程度,参见表1和表2。等级5代表可以防止灰尘侵入,以及防止大于1.0 mm的细线等异物侵入。当然还有更高的等级,完全避免灰尘侵入。
  第二个数字代表防潮等级,参见表3。等级4代表可防止来自于任何方向的喷溅水。更高的等级还有5-8级,水柱侵入和浸入水中的水侵入防护。

网友A:
想了解,但楼主好像没发全!

网友B:
我来帮楼主发全!

 IP(INTERNATIONAL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将灯具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灯具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灯具离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灯具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娄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两个标示数字所表示的防护等级如表一及表二。

     表一:第一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的防护程度

     第一个标示数字 防 护 等 级 定 义

     0 没有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物无特殊防护

     1 防止大于50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2 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12mm)的外物侵入。

     3 防止大于2.5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 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4 防止大于1.0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5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进入,但侵入的灰尘量并不会影响灯具的正常工作。

     6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表二:第二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的防护程度

     第二个标示数字 防 护 等 级 定 义

     0 没有防护 没有防护

     1 防止滴水侵入 垂直滴下的水滴(如凝结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2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滴水侵入 当灯具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3 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4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5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来自各方向由喷嘴射出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6 防止大浪的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灯具,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进入造成损坏。

     7 防止浸水时水的侵入 灯具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8 防止沉没时水的侵入 灯具无限期的沉没在指定水压的状况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网友C:
又知道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