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化工设备用电加热器问题

楼主(2006-12-07):
1:化工设备中应用的电加热器,电功率22KW由3支单U管组成,加热介质为硝酸盐,工作温度400℃~450℃,不锈钢材料。不知谁知道国内哪个厂家有生产订做?
2:整台设备电功率400KW
3:用铜排做联接片在300℃下容易氧化,用什么材料做电气联接好。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

网友A(2007-02-25):
我过些天帮你问下

网友:
大连就有生产把你的硝酸盐槽尺寸报一下。

楼主:
好象电气人员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新消息了,是了解不多?。。。。

楼主(2007-09-12):
为什么 没人说上是一两句?

网友B:
3:用铜排做联接片在300℃下容易氧化,用什么材料做电气联接好----------------------------------------------------------------------------
建议你用铝排连接,在这样的温度下,铝排更能耐氧化,要加大截面。以前接过小型的电炉,和炉丝连接处用铜线几天就坏,而用铝丝就能用很长时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