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年的旧设备要启用

楼主(2006-12-07):
有三条停用三年的喷漆流水线,现在要用,新的我可以试车,旧的以前没搞过,大家说说应该注意点什么,要检查哪些东西,心里没底,怕出事啊,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检查线路,慢慢来,把它当做新机那样试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不过旧的我想比新的麻烦多了!线路的破损等等.最好是先检查控制线路是否常,再检查主回路!再看机械部分!能分成若干部分,一个一个的检查.个人建议!

网友C:
三年不用了还行吗?

网友D:
先不要接主回路的电源,试试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再测量主回路是否对地或短路断路!电路正常了就看机械运行,注意电流!
不行的弄到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继续说,说的越多越详细越好

楼主:
还有有好多马达,三年了绝缘有的可能不够了,检查起来工作量很大

网友E:
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不有一点马虎绝缘、设备的主辅线路在要查,工作量大一点没有关系,一点一点来,千万不要盲目送电否则后果不敢设想。

网友F:
你可以检查一下总的绝缘电阻,如果总的有问题的话再断开一半来查,通过多级分离的方法来检查;检查一下控制回路,就如楼上的兄弟说的不接主电源或主负载来检查控制回路;对于机械问题,建议用点动的方式来一级一级的检查。胆大心细。

网友G:
慢慢查,有这么多人给你撑着呢〉?

网友H:
把设备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试,试之前先量好绝缘电阻,控制线路从小断路器上引电源出来,短路了顶多跳断路器,尽量在没人的时候试,响了也没人知道。应该很快就调出来了。

网友I:
照章办事

楼主:
那变频器该怎样检查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天鸟在 2006-12-9 8:34:00 发表的内容:
那变频器该怎样检查
--------------------------------------------------------------------------------------------
通风,干燥,空载,试运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楼主:
要是电机的绝缘刚刚好0.5能用吗

楼主:
变频器干燥就行了吗

网友K:
还有最重要的是防暴的系统,喷漆线哦,防暴很重要

网友L:
要做一次二保

网友M:
   把设备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试,试之前先量好绝缘电阻,控制线路从小断路器上引电源出来,短路了顶多跳断路器,尽量小心点。你就当是你自己组装设备好了。

网友N:
首先测试电气线路及设备对地和相间绝缘电阻,合格的通电试车,不合格的处理绝缘.逐步进行.

楼主:
我就怕测试时是好的 ,开机后有振动老化的地方绝缘有变化

网友O:
单个电机的绝缘刚刚好0.5M,最好谨慎使用。虽然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正常电机绝缘远大于0.5M。
    你可以对这个电机点动,多次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用吧。

网友P(2008-01-17):
线路一定好仔细查,光摇绝缘不可靠.

网友Q:
先电气,后机械

网友R:
千万别盲目送电,一段一段检查,特别是电机,变频器,PLC等要注意,电机先用手盘一下,该注油的,换轴承的一定要换,先把皮带,联轴器等脱开试车,正常后在带负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