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禁止别人修改PLC时钟

楼主(2006-12-07):
型号是CMP2AH

网友A: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你的软件程序中,每个周期都重新设定一下时间。但PLC的时钟好象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吧?除了要确定目前故障和报警的时间等等。另外会修改的肯定是专业的,专业的你也没有办法防他呀

网友B:
不用工具居然也能改乱。

网友C:
没有听说过,手持编程器可修改

网友D:
通过人机界面可修改

网友E(2007-02-06):
方法很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http://www.jiangwen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