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西门子直流调速扩容

楼主(2006-12-07):
各位大虾好!小弟初次接触西门子直流调速扩容,有太多不懂,想请各位帮助.目前需要将6RA7025扩容至供电电压660V,电枢电压750V,额定电流1850A,过载电流3300A.请问:
1、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参数将6RA7025的电枢电压调整为660V,如何调整?
2、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参数将6RA7025的过载电流调整为3300A,如何调整?

网友A:
电压660V不是扩的,是买机器时定他的代号为H

网友A:
直流3300A也不是通过内部参数设置的,他是通过互感器把大大电流转换成小电流送如6RA70,使其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A:
机器其实还是按照原机器设置

网友B:
能具体一点吗?例如
如果用6RA7025-6DV62(400V,60A)要怎么做?
如果用6RA7025-6GV62(575V,60A)要怎么做?
还有这两个型号的6RA70的控制板、电源板、脉冲触发板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A:
脉冲触发板
需要放大

网友B:
为什么要放大?不用放大板应该也能触发吧

网友B:
有没有试过不用脉冲放大板的,好不好使啊?

网友B:
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1.直接修改内部参数改P070-P074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很牛,呵呵,如我们者,把70核心软件改掉,就可以直接修改以上参数了;估计你现在做不到,那就:
2.电压对应:比如功率柜反馈至70装置的电压反馈经800/400V降压,而你的装置才400V那你设电源电压P078时,就要设800/400X660=330V,按降压一半设
3.电流对应:比如你的电流互感器是2000/5的,那你70设P100时就要:
60/2000*电枢电流(还跟你70装置内不电流互感器改不改有关,不改才这样设

网友C:
4.脉冲放大板是需要的,否则70脉冲触发功率不够,800A以上一般都要
800A一下一般不要
5.就这么多吧,你发贴挺多,一般人咱还不告诉,呵呵,不能多说了,要对公司负责

网友C:
不好意思,以为是飞云同志的帖呢,这两天翻论坛,老看见这个名字

楼主:
谢谢 "信马游疆",能否告知贵公司的名字及联系方式,我司目前有几台扩容要做,不知贵司是否愿意做.

楼主:
1、无论用6RA7025-6DV62(400V,60A),还是用6RA7025-6GV62(575V,60A)都要用直流降压板将1C和1D的电压降为该调速器的标称电压,然后将其作为反馈电压接入6RA7025."信马游疆",这么说是否合理吗?
2、“电流对应:比如你的电流互感器是2000/5的,那你70设P100时就要:
60/2000*电枢电流(还跟你70装置内不电流互感器改不改有关,不改才这样设)”,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否为笔误,将2000/60写成了2000/5。如果不改的话,就有两个电流互感器,那么这两个电流互感器该如何接呢?会是先将原来的电流互感器取下,然后将2000/60的电流互感器装入原来的位置,接着将原来的电流互感器装在2000/60电流互感器的引线上吗?
3、脉冲放大板是如何实现功率放大的呢?
4、目前国产可控硅是西整的最好吗?

楼主:
做扩容的老师咋不露个面呢?

网友C:
1:比较合理,如果改不了70本身P071的话,这样避免70无谓报过(屏蔽了)欠压故障,但设P078/P101时都要对应变
2:市面上的电压互感器2000/60属于非标,要挺贵的吧,互感器一 般就 /5等几个等级,没有你那 /60的;我们是把70内的互感器重新绕线,具体绕法,呵呵,自己研究研究吧
3:一般是做隔离放大电路,有一板1/3/6信号的几种,各公司间略有差别
4:应该是西整,其次北京丰台院,无锡的再次,不过便宜
5:我们连自己的工程都实在忙不过来,不大可能做这种配套功率柜的活,不好意思

楼主(2007-02-27):
信马游僵,你好!听说扩容时有两种风机安装方式:1、风机装在顶部;2、风机装在底部;不知这两种方式有何区别?如果选用单管2500A的整流管,电机电流是否可达到3300A呢?是如何计算的?不知道这样的整流管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C:
了解的挺多的嘛,风机装在上部是传统方式,柜内容易布置容易装配,缺点是噪音大;柜内风机属于新贵,主要优点是噪音小,然后散热稍好点,缺点是柜内器件布置比较费脑筋,尤其是带进线电抗器的两柜式,基本2000A以上的就太紧凑了;电机3300,理想理论上是3300×0。577(近似)凑合的,但你还要考虑安全裕量和过载,所以实际应用中通常不行;要出去了,呵呵,不说了;价格,不知道,我不采购

网友C(2007-11-06):
上上贴的容量也是可以的,只要过载别太大;
价格可以找西电索取样本和抱价,他们的价钱贵点,不过质量在国内算很好的;他们还有整个压好的组件,初次做最好直接订功率组件,以后可以自己订散件自己压

网友D(2008-11-10):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往上顶啊,信马游缰 这位大哥 把扩容精通了吧 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用邮箱或qq联系吧 77719486@qq.com 谢谢大哥!

网友E(2010-05-08):
哈哈 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F(2011-06-24):
我接触过的2800A以下的硅 触发不需要 外加触发板 电流计算没想明白 暂时不回答

网友G:
信马由缰 您好 互感器绕线圈数计算 我都迷糊了 还有励磁检测电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