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UPS问题

楼主(2006-12-07):
电气直流系统与UPS蓄电池可以互为备用吗?有具体方案吗?

网友A:
当让有了,现在最好的方法是,电气的直流系统的蓄电池直接充当UPS的蓄电池,还可以给电厂减少投资,减少维护人员的开支,最大的好处就是备品备件都少了,减少维护人员的工作量,直流屏代的蓄电池是大容量,技术均已过关。

网友B:
   电器的直流系统可以作为DCS的备用电源应急用的

网友C:
有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正好这么使用过!
用电气的直流系统的蓄电池直接充当UPS的蓄电池,理论方案上是可行的,但做方案前要注意以下事情:
1、选用UPS时要选外配电池的那种,内部不带电池,不然电气的直流和UPS的直流电池并在一起,在充电状态时,UPS的充电电压在DC270V,而一般电气是DC220V,会把电气直流电压拉高
   此处改造:要把UPS的充电回路去掉,不然电气和UPS都有充电功能,充电电压不一样。
2、山特UPS的直流的负极和交流电的零线内部是相通的(出于保护,不是直接通,之间有阻容),故把电气的直流电接上回造成电气的负极接地,电气出现直流电源接地报警,是不允许的!
    此处改造:在UPS市电接如前加隔离变压器,把地隔离
     只是对山特UPS,其它不了解
综上:建议UPS蓄电池不取直流系统的蓄电池

网友A:
楼上的兄弟,现在不是你那样的,现在市场上有一体机,就是直流屏和UPS完全整到一起的设备,而你说的是那两个产品凭凑,所以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是一体机的话,你上面的问题对厂家来说技术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请指教:         我目前面临的最新问题是:UPS的蓄电池和电气直流通过自投装置作备用是否可行?存在相位差问题吗?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你是准备备用哪一部分,电池,还是其他的?

楼主:
 我准备电气直流作电池的备用可以吗  是否可行?存在相位差问题吗?请菜兄指导

网友A:
你是准备对付工程需要呢?还是准备研究新的产品?电气的直流完全可以做为UPS的电池使用,直流那边是非常可靠的,现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你的UPS把充电功能要去掉,楼上的兄弟已经说到这一点了,这样是最经济的,以后维修也会好很多

楼主:
我想用作工程的技改 , 主要是想实现对UPS电池的在线充放电。  如何实现UPS充电功能去掉 ,加隔离开关很可靠吗?  我这边的UPS电源与保安段电源切换后给DCS供电,非常重要。  还请菜兄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一下意见进行参考,你需要UPS的全套资料,电器的直流的电压的参数能不能和UPS的电池组电压匹配,如果匹配,可以直接把直流屏的电源输出直接接到UPS的电池连线上,记住一定要把UPS的电池连线拆除,可以把UPS的充放电线拆除,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你想要保留他的充电功能,可以加装隔离开关,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直流屏本身就有备用的充电设备。你就把直流屏当作你的电池对待,其他的还维持以前的。这个意见可以给你参考,还是需要你们多讨论一下,看看那边没有考虑全,

网友A:
不谢,大家一起进步,以后说不清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支持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