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根抽头,星,角接法

楼主(2006-12-07):
求助我单位有一台立式钻床前些时马达烧坏了,拿到外面重绕修好了,我现在刚到这单位,叫我装上,我不知怎样接法,求助,六根抽头,星,角接法,有一个正反转及一二挡开关,又要有正反转,还要快慢速

网友A:
查阅关于双速电机的资料吧!再看清钻床的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B:
1.用指针万用表,通过转动转子的方法,将三相绕组的头尾区分开.
2.慢速用星型接法.头头相接,尾尾相接.
3.快速用角型接法.头尾两两相接.
4.正反转倒相.

网友C:
查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一书,该书中有你需要的电路图.

网友D:
你先把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E:
一两句说不清

网友F:
电动机内部接线:从左到右,上层1,2,3。下层4,5,6。三组线圈分别是4-2,5-3,6-1。

网友G:
第一速,上层1,2,3。三相输入,下层4,5,6控制短接。第二速,上层1,2,3。松开不接,下层4,5,6三相输入,上下三相相序(一样)

网友H:
修电动机的没有将六根线接到接线柱上吗?那先得区分六根线的头尾,确定U1,V1,W1,U2,V2,W2,再根据双速电动机的控制方式接线

网友I:
帮人帮到底,可以详细讲讲吗?请教了!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出三个绕组,再分出头尾,其他的事就好办了啊

刘志斌:

网友:
头尾判定.用数字表也行.只是数字表显示的是正负.指针表指针摆动方向是正负.用万用表(电阻挡找出三个绕阻).然后将其中一个绕组的两端分别接两只表笔.指针表用毫安挡,数字表用毫伏挡.转动转子(越快越好),假定红笔是头,确认表的方向(指针)或正负(数字).然后另外两个绕组要找到和这组一样的情况.头尾就确定了.
 慢快速接法就是星三角接法,正反转接法就是倒相.需要四个接触器,如果电机不大,用倒相开关需三个接触器.或者快慢速(星三角)用转换开关实现.但是你不提供开关的闭合图,别人没法帮你.

网友K:
你的一二档应该是快慢速选择开关,你把U1V1W1和U2V2W2分好就行了。

网友L:
说得很清楚,顶。

网友M:
区分头尾后就好办了!!

网友N:
区分头尾后就好办了!!
说的好听,但是好分吗?

网友O:
用电流法找出u1u2v1v2w1w2就行了角是u2接v1接v2接w1接w2接u1
星是u1v1w1分别接380vu2v2w2连一起接零

网友O:
正反转是把u1v1w1任意颠倒一下就可以了。快慢应该是有开关的

网友P:
高职教材上有的你可以去看下

网友Q(2008-09-04):
“头尾判定.用数字表也行.只是数字表显示的是正负.指针表指针摆动方向是正负.用万用表(电阻挡找出三个绕阻).然后将其中一个绕组的两端分别接两只表笔.指针表用毫安挡,数字表用毫伏挡.转动转子(越快越好),假定红笔是头,确认表的方向(指针)或正负(数字).然后另外两个绕组要找到和这组一样的情况.头尾就确定了.
 慢快速接法就是星三角接法,正反转接法就是倒相.需要四个接触器,如果电机不大,用倒相开关需三个接触器.或者快慢速(星三角)用转换开关实现.但是你不提供开关的闭合图,别人没法帮你. ”

要是三根一样的,三根一样的如何区分呢??

网友R:
你是单速电机,接星三角.还是双速电机,接线是不同的,我看你可能是双速电机,可以空接线试下,一般是高速并头,即1u,1v,1w接低速,2u,2v,2w不接.高速接2u,2v,2w,同时要使1u,1v1,w短接.连正反转工要5接触器.

网友R:
一般星三角用来启动,不用来调速.

网友S:
过去两年的旧贴,还有人回复!!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你是单速电机,接星三角.还是双速电机,接线是不同的,我看你可能是双速电机,可以空接线试下,一般是高速并头,即1u,1v,1w接低速,2u,2v,2w不接.高速接2u,2v,2w,同时要使1u,1v1,w短接.连正反转工要5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