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有个循环指令不会写。那个师傅愿帮我。

楼主(2006-12-07):
急,我有个循环指令不会写。那个师傅愿帮我。

如果有心帮我QQ联系我我发个程序给你,你教下我。截图也可。

网友A:
详细说明一下你的控制要求,这样有利于别人帮你!

网友A:
正传时间和翻转时间多久?

网友B:
给我图最好

网友C:
用的是什么PLC呢?

网友C: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自动完成呢还是手动,自动完成的话正反转的时间间隔是多少?用步进指令很容易,

网友D:
用的是什么PLC呢?什么方式运动.步进还是伺服?

网友E:
支持
希望大家说清楚问题
这样好解决

网友F:
说详细点吧

网友G:
说详细点

网友H:
你好: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wanglei4520@sohu.com

网友I:
我有松下PLC资料;欢迎索取

网友J:
解释的详细一点
WZG19740221@163.COM

网友K:
三菱的:仅供参考。
1,LD X000
2,OR T101
3,OR M400
4,ANI X001
5,OUT M400
6,LD X002
7,OR T100
8,OR M401
9,ANI X001
10,OUT M401
11,LD M400
12,ANI X003
   ANI Y001
13,OUT Y000(正转)
14,LD X003 (正转限位)
15,OR M402
16, ANI X004
17, ANI C000
18, OUT M402
19, OUT T100
      K 100
21, LDI Y000
22, AND X003
23  SET C000
      K 5
25,LD C
26, RST C000
27, LD M401
28, ANI X004
    ANI Y000
29, OUT Y001(反转)
30, LD X004(反转限位)
31, OR M403
32, ANI X003
33, ANI C000
34, OUT M403
35, OUT T101
      K 100
37, LD Y001
38, AND X004
39, SET C001
      K  5
41, LD C001
42, RST C001
43, END

网友K:
如果发现问题请指正。
谢谢。

网友L:
用步进指令吧。STL指令
在循环步的最后,用条件判断步进流程的分支就行了

网友M:
ld x0
or m0
ou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500
 ani t0
out y0
ld t0
out t1 k500
 out y1
ld m8002
rst c0 l
d c0
rst c0
ld t1
out c0  k5
ld c0
rst m0
end

网友M:
一个振荡程序,我想是能够满足你在上面提出的要求.不过我不知道贴图,所以就直接在上面写了那些符号,不知道漏了没有

网友N:
呵呵,还是好心人多.

网友O:
TO:gxzyj110
你贴的有的指令是错的和有的是重复使用的吧

网友O:
没怎么用过三菱的,故有对gxzyj110兄有一问

网友M:
主要是空格加的不对,仔细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P:
我想你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Q:
有没有梯形图的截图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