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哪下载s7200plc控制变频器实例程序或者其它的应用程序?

楼主(2006-12-07):
在那可以下载S7200-PLC控制变频器实例程序或者其它的应用程序?我感觉这样的程序不多啊!
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s7200控制变频器,既可以用i/o端口来控制,这种方法比较通用
也可以用通讯来做,但首先要知道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针对其不同的通讯协议要有不同的通讯程序,还有像PROFIBUS,ETHNET,CONOPEN,MODBUS PLUS等这些通讯用S7200是没法做主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