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楼主(2006-12-08):
最近用了一台ACS550-01的变频器  在调试的时候 出现了没有输出电压不正常的现象,数据输进去  输出三相只有200多的电压  电机嗡嗡的 启动不起来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楼主表述的不太清楚,请确认一下变频器的选型是否正确,再看一下控制方式是转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这种情况,变频器本身有问题的几率不大

网友B(2007-03-21):
请问 问题解决了么??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C:
说的是不清楚,频率给到50也是200V电压吗? 空载的时候启动一下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在有问题给我电话.010-88685709转807 电话支持你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想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1有可能是IGBT有问题还有可能就是触发有问题

网友D:
欢迎加入:变频器维修及配件,PLC,人机截面,工程改造技术
QQ群号码:16477750

网友E:
550参数9904=矢量的时候,第一次启动为ID辨识,电机不转,有电流,过2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