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1的方案或者能够承接这个改造

楼主(2006-12-08):
我们厂一传动设备现在有问题,设备总体是西门子611u控制的双轴,当一块钢板来了之后开始是第一台运动,之后是两台电机一起运动,控制钢板走。钢板上有鼓棱,每个33.33cm一条鼓棱,每次的步进是100cm。开始做的是再611u软件中的编程表中写入的量与实际100cm相对应,然后两台电机都是同步运行这个量,但实际中钢板走的位置感觉有时多,有时少,总不能特别精确。每块钢板的平均长度是1500cm,就是电机要走15个这样的步进。现在用的控制方式是让步进电机快一点速度走一个量相当于80cm,然后20cm走的慢速度,通过鼓棱下的开关监测到信号,然后中断跳转出来,现在这样运行准确度上还可以,但是速度上有些慢,达不到工艺上的要求。以前帮我们做的公司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不知道谁有好的方案和建议,或者可以承接,我们公司在北京。

网友A:
加、减速是多少?

网友B:
你的检测是用什么。这个问题应考虑测量系统。

网友C:
你想怎么改?能发一个邮件把你的具体想法告诉我吗?或许我们可以帮你。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D:
我去帮你看看如何?解决交通就行

楼主:
to  刘岩利
    在simocomu软件里,加碱速设的都是3000,最大速度是68000

楼主:
to hff:
   现在检测就是通过一个传感器检测板子下边的鼓愣。

楼主:
to  网是如烟:

   我们公司在西三旗,你在哪里呀?

网友D:
南三环,我这段时间有空,可以帮你看看,分析分析原因,不打保票哦!考虑好了,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