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CJ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6-12-08):
我在PLC上编了几步的CJ的程序,发现P2的条件不通时依然执行地址P2的内容,如下
我将P1和P2的地址反过来,当P1条件成立时,P2是不执行了,但是当P2条件成立时依然执行P1地址的内容,P1和P2条件成立分别如下面两幅图
我在P1的后面加了跳转到END的P3才满足要求,如下
请问PLC的扫描是不是扫描了一个跳转后继续往下扫描而不管其他跳转条件有没有成立,就是说一个程序如果执行自动部分和手动部分都要在每个部分后面写上跳到END的语句

网友A:
第一副图中,M100=On,程序跳转到指针1处,Y0=ON,执行完此步骤后继续向下执行,所以Y1=On.

楼主:
但是第一幅图第二行中M102跳转条件不成立,他也执行了P2地址的程序,CJ指令是只管条件成立就跳转而不管跳转后后面的PN地址对应的跳转指令有没有成立都执行吗

网友A:
第一副图中,程序的第四行前面有指针P2,但是如果调用该指针的条件不成立,那么此行程序就如同主程序的一部分普通程序一样。

网友B:
第1个图:第二行没有执行;
第2个图:第二行、第三行没有执行;
第3个图:全部执行;
第1个图:第二行、第五行没有执行;

网友B:
你没明白CJ的概念:
顾名思义,跳转就是当跳转指令被运行时,就直接跳转到指定的指针地址,而不执行跳转指令和该指针之间的程序段。

网友B:
1个程序只需要1个END即可,要那么多END指令干什么?

网友B:
“第一幅图第二行中M102跳转条件不成立,他也执行了P2地址的程序”: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执行第3行指令,他执行P2地址的程序是因为P2排在P1后面的呀,如果排在前面,P2就被“过滤”掉了呀!

楼主:
那么一个分自动和手动部分的程序用CJ指令而不用CALL指令时,如果不在两个指针最后都写上跳转到END的语句,那总有一种情况是既执行自动指令有执行手动指令了,

楼主:
我看别人的程序他并没有用到跳转到END的语句

楼主:
还有CALL指令,是不是也象步进指令一样,条件成立后执行子程序,条件不成立了,但是输出依然成立

楼主:
上面的说错了,是SET指令,不是步进指令

网友C:
CALL指令和SET指令一样,条件不成立时,程序不会被执行,但输出状态会保持为上一次条件成立时的输出状态.

网友C:
TO 后台运行: 老兄,下面的程序应该不会有即执行自动部分又执行手动部分的情况

楼主:
TO: teamo.wan
这样是没有两样执行的情况出现,可是如果程序很长的话总不能在每条指令上都串上手动自动条件吧,还是得加跳转到END的指令才能实现功能

网友C:
TO 后台运行:
如果你用CJ指令而又不加"X0\X1"的话,是无法避免两个部分都会执行的情况的.
CJ指令的功能就是用来跳转的.象你说的这种情况用CALL指令最合适了,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TO: teamo.wan
CALL指令是保持型,跳出来后还有输出,不过考虑跳出加非停电保持区域清除指令应该可以的吧,谢谢!

网友C:
TO 后台运行:
可以的,
CALL指令不被执行时,不会自动复位子程序中的状态.可以用RST指令来实现复位.

楼主:
TO: teamo.wan
请问怎么对整个子程序进行复位,用什么指令?

楼主:
要分手动自动能不能用MC/MCR指令来实现?这样好象会自动复位

网友C:
TO 后台运行:

可以用主控指令MC/MCR指令来实现.但要注意MC指令OFF时,只有一部分指令会自动复位,象SET ,计数器不会复位.

楼主:
TO: teamo.wan
MC指令有点象PLC的运行和停止,动作指令有点相象,我以前没有想过用这个指令,谢谢!

网友D:
请区分跳转和子程序调用的不同,跳转只是在条件满足是直接扫描标识处,不象调用指令,调用指令调用后还会返回的.

网友E:
第一幅图:
  程序在跳到P1的时候。在执行到OUT Y0 后,程序会接着往下执行。所以你会认为他跑到P2程序段去了。只要在P1程序段之后再执行一条指令,将程序跳出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其它的图我没看了,应该也是这样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