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动过程中声音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2-08):
想请教一下,我在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运动过程中,以4KHz/s发送脉冲时
电机发出声音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运行在低频下,且负载比较大造成的。有没有比较
简易的解决方案。前提是不能改变脉冲发送频率

网友A:
不能改的是频率还是电机的速度?如果驱动器有细分设置,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几相的电机?目前电机的转速是多少?4KHz/s是加速度吗?还是4KHz的笔误?有没有加速过程?

网友B:
请问斑主,步进电机在运动过程中声音的大小是否与脉冲的频率有关。

网友A:
确实和频率相关,在共振点附近,振动会大,而声音本身就是机械震动嘛。没有机械震动,哪里来的声音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双出轴的步进电机,电机尾部装一个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