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变频器

楼主(2006-12-08):
我偶尔发现台达VFD-A型5。5kw和7.5kw的模块一样。请问那位知道如果用5.5kw带7.5kw的电机(负载不重)变频器应该如何改动。

网友A:
只有更换主板

网友B:
最省钱的方法:只要改个贴片电阻,几分钱,直接告诉你如何改厂家会抛砖过来,呵呵。

网友C:
涉及厂家技术机密,不能直接告诉你.
主板不需更换,可以改的,我来帮你吧,很便宜.

网友D:
可以用的.我用7.5的带11也没有事

网友E:
怎么都这么保守,只需将电源板上排线旁的几个电阻成比例改小即可.如果负载不重只需将过载值调大一点就可以了.我公司现有大量G11各种规格控制板,驱动板供应.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