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N2 3.7KW在起动时有反转现象!!

楼主(2006-12-08):
各位师傅,现遇到台安N2 变频器,在起动时反转一下后又正转起来,转速上去后又正常了,因本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诚心请教各位师傅,先谢过了!!!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你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平衡的,(不要接电机)。如不平衡,你就看是哪一相不平,就是哪相的故障 了。你再看一下用外部端子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如果满负荷启动,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C:
跟输出电压没关系 你是不是用外部控制运转的 如果是的话查一下外部控制的光偶是否坏?如果不是由外部控制运转的 你把里面有禁止反转的一条参数设定为禁止反转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qq:670852892 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