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伺服汽缸

楼主(2006-12-08):
如题

网友A(2009-10-05):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由伺服電機.滾珠絲杆和直線導軌組成.進行推拉運動代替一般的氣缸.與氣缸的區別在於.可以控制速度.定位精度高.可多點定位控制.

本公司專業研發制機械手産品的電動氣缸及電動滑台(線性模組).歡迎諮詢:961239285

网友C(2009-11-23):
伺服气缸的就是用气体压力信号来控制气缸位置, 准确性不行, 主要是用在一些马达等电气不能用的场合定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