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CDMA DTU拨号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6-12-08):
我用一款CDMA DTU在青岛拨号没问题,可是拿到西安去一次也没拨成功过!!晕啊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可能性很多
1.你的CDMA UIM卡不支持漫游
2.CDMA UIM卡可漫游但漫游费用高,已欠费
3.实验地点更换后,部分实验环境改变,设置失误等因素,可以仔细检查
4.CDMA的模块兼容性不强,2省基站设备如果是不同厂家会造成部分设备连不上.(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卡是用西安当地的CDMA1X UIM卡,确定是可以上网的卡,而且没有欠费。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均为:CARD。我打开DTU看了,模块为Q2358C。
因为以前在青岛遇到过CDMA信号不好,连续2个小时无法拨号的现象。
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信号不好呢?还请林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另外,会不会是PPP协议的问题,就是说不同地区的CDMA的PPP有差别????不解:(

网友A:
CDMA只要有信号就可以连上的,检查一下信号值

网友B:
能打CDMA手机的地方肯定能上,反复实验一下。

网友C:
1、检查CDMA的信号强度,信号是否大于8,如果小于8,拨不上网络就很正常了;
2、把CDMA DTU模拟CDMA MODEM,通过电脑建立PPP拨号,看看是否能拨上网络;如果可以拨上网络就要检查下你DTU的PPP拨号处理是否有问题了,因为不同省份的网络设备有些不同,有可能你DTU程序的网络适应性比较差,需要进一步完善。

网友D:
还有就是你的拨号中心号码是否有误呢?!网络信号也是一方面。当然硬件设备也要保证是正常的!:)

网友E(2007-02-08):
简单,将DTU的调试信息拿上来分析一下,那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