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6-12-08):
那位大侠告知一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有反馈的是模拟控制的精度高扭矩大调速范围宽,步进电机是脉冲控制的没有上面的优点。

网友:
还有别的吗????!!!!!!!!!!!1

网友A:
你在啊~~说明书太多,抄部下来~~

网友B:
1、步进电机是脉冲电机,其转速或转角度与脉冲数有关的特种电机;
2、伺服电机是模拟控制的精度高、扭矩大、调速范围宽的特种电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12-8 23:29:00 发表的内容:

1、步进电机是脉冲电机,其转速或转角度与脉冲数有关的特种电机;
2、伺服电机是模拟控制的精度…
--------------------------------------------------------------------------------------------
吹牛吧伺服电机是模拟控制的,它不可以脉冲控制吗?如是在定位中用你用模拟控制可以吗?

网友D:
补充一下:
1、步进电机是脉冲电机,其转角度与脉冲数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是开环控制的的特别电机;
2、伺服电机是模拟控制的精度高、扭矩大、调速范围宽,一般用反馈元件组成半闭环控制,控制精度容易保证.

网友E:
就电机本身而言:
伺服电机的机械特性要求更高~而步进电机的要求就比较一般了~

网友:
是的,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有反馈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