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 590参数设置

楼主(2006-12-08):
小弟初调590 现遇一问题,望各位兄台指点一,二.
590 装置运行后 无电枢电压输出! 无任何报警.
以做检查: 三相电源正常
励磁电压正常
显示运行正常
线路也是正确的.
个人估计:是有常数漏设.望各位兄台指点指点有关参数.
万分感谢!

网友A:
b3和a6没有用线端接吧,如果是你端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用电位器来做给定得.
我用的是A4

网友A:
a6和a3端接是代表电流限幅是百分百

网友A:
a6和b3端接是代表电流限幅是百分百,

网友B(2007-11-09):
电位器扭动,A4有输出吗?C1C2也要短接的。B8B9C5C9都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