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池低限保护用那一种液位控制器好?

楼主(2006-12-08):
热水池低限保护用那一种液位控制器好?低水位输出1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A:
看你想拿多少钱出来 呵呵

还有 温度多少

音叉 射频  电容  浮球都有

价格从500元-3000元都可以  当然你买个3万块左右的也可以

网友B:
如果机械上可以DIY,那么再加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总共不会超过300元。。。

网友C:
想花钱,就用个音叉
想省钱,用个电接点.加个继电器.

网友D:
电接点就行

网友E:
普通的液位开关就能解决问题又便宜又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