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新手问路:三菱的plc的模拟量怎么处理?

楼主(2006-12-08):
我以前用过西门子s7-200,没有接触过三菱的东西,现在想学习一下,请问:三菱plc的模拟量处理方法和西门子的一样吗?

网友A:
你想使用那一种模块啊?
FX1N-2AD是二通道.4-20MA 0-10V 能使用.分辨率12位.
三菱的各种模块多用过.你详细说下使用条件.可以探讨下

网友B:
不一样.西门子的模拟量寄存器的读写比三菱的简单多了。比如想读西门子的第一模拟量就用 MOV AIW0 VW100.那么三菱就麻烦了:
FROM K0 S2 K1 D100(S2是那个模拟量所在的BUFFER位置),读取后放在了D100内。而西门子的AIW0不必须放在VW100里就可以直接用于PID,而三菱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