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自SunyPCC800在高炉上料系统上的应用

楼主(2006-12-08):
一、工艺要求
中间仓备好炉料,待料车到底后,中间仓闸门打开,放净中间仓内物料,将物料装入大料车。中间仓清空后闸门关闭,根据料制启动相应的主皮带,按照料制编号相应的矿(焦)磅斗闸门打开,物料放在主皮带上,将已称重好的物料运至中间仓内。中间仓备料完毕。
矿(焦)磅斗清空后,磅斗闸门关闭,同时启动矿(焦)振动筛,按照给定量筛定物料,同时启动返矿(返焦)皮带,将筛下的小粒度物料运至料仓,依次循环完成称量给料工作。由于筛停下来后会有部分物料漏到磅斗内,所以一般情况物料的称量准确性应考虑补偿,保证5~10批内误差不超过5公斤,全天累计不超过50公斤。
料车装好料后,确认无误后给定料车上行信号,如果料车装料,并且小料钟内料显示空的时候,料车上行条件具备后就会自动将料运至高炉顶部并自动放料。料车下行5秒钟后小料钟才可以打开,如果大料钟内不够一批料,且大料钟关闭状态时,小料钟才可以打开。当小料钟关闭后布料器开始工作运转一个角度。
每批料应设置两车、三车、四车为一批,正常情况装料制度为四车一批,因为特殊情况要求可能选两车料(一车焦一车矿为一批),以及三车料的方式。
待探尺下降到指定位置,提起探尺到零位,然后开启大料钟将物料放入炉内,放下探尺探测料面,同时启动料车继续往炉顶送物料。依次连续不断将物料装入高炉,完成高炉的装料工作。
物料称量及装料、上料工作,具备手动及自动操作功能,并且互相不干扰,灵活切换。

二、联锁
1、料车及装料
A、 料车上行时必须中间仓(矿、焦)下闸门全关闭才能发送料车上行指令。
B、 料车起步后,一级加速需在0.3秒内投入,二级加速、三级加速、四级加速依次投入,在料车行出料坑时加速完毕。
C、 料车接近炉顶时由机械传动机构碰触形成开关给出减速指令,料车逐级减速,到达炉顶后给出到顶信号并由DCS控制料车的停车。
D、 料车到顶时7秒钟料车自动下行,此时启动布料器转动一个角度。布料器的转动通常设置4、5、6、7、8个转动点,由布料器转动一圈的时间平均设置的转动点来对准(准确率要求不高)。转动分布点根据工艺自行选择。
E、 料车到底时碰处下限位给出到底信号,由DCS发出停车信号。
F、 料车到底后根据工艺要求延时3秒后打开矿或焦中间仓,将料装入料车内。矿中间仓闸门延时8~10秒钟自行关闭,焦中间仓闸门延时5~7秒钟自行关闭。料车未到底时中间仓闸门禁止打开。
G、 矿或焦中间仓闸门关闭后根据工艺启动相应的运矿或焦皮带,并由工艺要求(料制)打开指定的磅斗闸门向皮带上放料。当磅斗显示料空时,磅斗闸门自行关闭,并启动振动筛筛料为下次备料做准备。筛定量根据设置给出。料制工艺中磅斗闸门关闭后延时一定时间停运料皮带,保证皮带上的料全部装入中间仓。

2、料钟及探尺
A、 大料钟开关由工艺要求指定,分2、3、4车为一批料,比如当选择2车作为一批料时,小料钟开关2次时大料钟开关1次。
B、 当当前批料按照工艺要求完成配料车次后,当左右探尺提升到零位线后打开放料。小料钟开启时禁止打开大料钟。
C、 小料钟没开关一次系统自动记录一个车次并累计,累计数应是工艺要求的车数,每次料车到达炉顶,系统将自动进位至工艺要求的料仓号(料制进位),使料车到底时自动装料。
D、 大料钟备好料后,小料钟存一车料保持好小料钟的封闭性,直至料位到达指定料线后,大料钟打开将料放入炉内,然后将小料钟内料放入大料钟内。

三、保护
料车启动上行时,上行到高炉顶部设超极限保护,当料车上行到顶信号失灵不能停车时,由螺杆碰处超极限限位发出超极限保护信号,由DCS系统发出停车指令。一旦料车超极限保护动作,这种事故为重大事故,料车DCS将不能控制,必需有维护人员处理后才能由DCS控制。
料车下行到底部时只有料车到底信号存在时才能打开相应的中间仓闸门配料,否则不能为料车配料。
当料车内配好料时才能允许料车上行,否则即使给出了允许料车上行信号,料车内没有料则料车仍不能启动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