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老化导致漏电至全公司照明停电

楼主(2006-12-08):
          线路老化导致漏电,引发全公司照明系统无电
目前一天半后,故障排除,事件加放;由天公司给人新收购,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换,我所在的设备科也不例外,按照业务联洛书的要求对全公司的照明系统,维修,那天刚好在维修公司单车棚时,当全部换过新的灯具后,拉闸,结果整个照明系系都没电了,故障肯定与漏电有关,于是一组三人分段断开不同照明地段,再拉闸,拉了又断,如此重复,终天在停完单车棚那一段后,漏电开关没动作,谢天谢地,事后发现只是灯管附近有一一小段轻微漏电,一拉闸后发热轻触铁棚后漏电动作,这可真是小麻烦要大阵仗啊~~~~~~~~~~~基本电工维护常识,希望能给刚步入电工行业的师傅们一点小经验。。。。。

网友A:
你们累了……
但最后成功了,要不还要麻烦!

网友B:
像这种老化的线路故障就是比较难查,建议更换线路。不然以后有你们麻烦的

网友C:
没办法,老厂房就是这样.为了找一个开关,我在夹层了爬了2个多小时,本来是三楼电脑的电源,最后用的4个多小时,才在一楼紧急照明箱里找到.狂晕......

网友D:
建议把老化的线路换掉,

网友E(2008-10-14):
电路设计不合理!

总开关不应该用漏电断路器,主线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末级故障而引起总开关跳闸影响范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