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解: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2-08):
我公司有一台发电机,有时候发得出电,有时候却发不出电.发不出电时只要将任意一根相线与零线短路,就又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互相探讨!

楼主:
补充一点:该发电机是三相四线,Y接,15KW.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加一组电容就好了

网友A:
就那种补偿电容就行

网友A:
三相的
看你的发电机的电流加
别太大

网友B:
剩磁足够时就能发出电,剩磁不够时就不能发出电,将相、零短路,是用电流的磁场起充磁作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如果楼上说的对,表明小发电机是没有外加励磁的了,估计是永磁的,学了一招,谢谢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