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线吐丝机最后几圈忽然圈大

楼主(2006-12-08):
  本人新调一高线,头部和中间均正常,就是甩尾时从精轧机出来10来米后,到吐丝机的后20来米时,忽然高线吐丝机吐出来的圈有7/8圈比前边的大;本人做了从精轧机出来后的甩尾阶段吐丝机升速2%,即从560升到570,夹送辊从570降到560,但无论把这些速变功能加上还是去掉,效果都不明显;程序里做的是甩尾将出精轧机时夹送棍就开始夹紧,尾巴出了吐丝机后才不夹.可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如果说来要考虑下机械的问题
精轧机出来的线速度有多少?

楼主:
设计是60M,目前是46M,我怀疑是不是夹送辊没夹紧啊,不过这种原因不太好测啊

网友A:
是的,机械原因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旁边没有机械人员吗

楼主在哪里?这条高线是你们设计调试的吗,年产量多少?

楼主:
是我调试的,到现场20天 了,今天剪的采,别的都还行,就这个毛病很麻烦,我把速度配了又配,都没多大效果;机械的,呵呵,找不着,就我和甲方电气主管,谢谢楼上的费心了,明天让厂家找机械的来会诊

网友B:
我觉得机械方面问题不大。应该是工艺问题,尽管我没接触过线材,但我想甩尾时的张力情况和头部不会一样吧!

楼主:
基本解决了,谢谢啊,是加紧问题,估计是阀没加紧,解决的方法是,呵呵:
这两天我没管它,把WINCC好好的完了善,之间我就见几个人在那拆管路,结果今天我跑去看,操作工说大大改善了,基本好了,呵呵,我看也行,说明是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