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ID在OB38中的应用疑问?

楼主(2006-12-08):
OB38是一个中断组织块,它的间隔时间默认是10MS.在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内,比如70MS,系统先进行OB1的处理,即处理用户程序,当10MS到时,进行OB38中的PID程序处理,此时将未处理完的用户程序进入堆栈,OB38中的PID程序处理完后,在进行用户程序处理.如果这样的话,OB38在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内将进行7次处理,是这样吗?疑惑!!!OB1与OB38它们中的程序是咋联系起来的?请大家指导,谢谢!
`

网友A:
OB35 or OB38?

网友B:
系统先进行ob38的处理,完了才会处理ob1
在所以ob块里只有ob90的优先级低于ob1
ob38的扫描周期是不算在ob1的扫描里面的

楼主:
TO 修行:在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内,包括了OB1的扫描时间,若用户程序中有OB38,那么当中断时间一到,系统就执行OB38的程序了.将OB1中未执行完的程序进入堆栈,执行完OB38的程序后在接着执行OB1中未执行完的程序.这是我看完S7的HELP后这样理解的.在OB38中,PID的采样时间就是它的扫描周期时间,对吗?还有输入映像区也包括OB38的程序吗?请指教!

网友C:
一次ob1的执行期间内可以有 ob38的 多次执行
什么时候运行ob1或是ob38,取决于它们谁的优先级别高。
PLC的操作系统会按照高优先级别先执行的原则调用ob.
(ob38优先级别高于ob1,所以PLC的操作系统会先处理ob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