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士林PLC

楼主(2006-12-08):
请问台湾士林PLC AX-2N 80MR与三菱PLC是否完全兼容,?
另其输入端如何接线,把0V端与输入X端连接并无信号输入,是怎么回事?另接线端S/S端如何使用,是否是当S/S与PLC之24V端口短接是为PLC内供传感器的24V电源,当S/S与外部开关电源24V连接表示为外接电源为传感器供电?

网友A:
跟FX0N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有旧的
和2N不一样,我做套标签机的

网友B:
"把0V端与输入X端连接并无信号输入,是怎么回事?"
把24V端与输入X端连接,同时:
"另接线端S/S端如何使用"
接线端S/S端接PLC的0V,就有信号输入。
这是源输入类型(SOURCE INPUT,0V有效)还是漏输入类型(SINK INPUT ,24V有效)的问题。

网友C:
NPN PNP 选择

网友D:
与三菱是通用的(其实就是三菱的东西);
你用的这种是欧美型的,型号后面应当有个后缀——ES;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通力帮助!
另请问为何三菱资料上输入信号的引入只要把COM点(即0V点)与任一输入点连接就可引入信号,查看拉FX2N-10PG脉冲输出模块上也有此信号点----S/S,只不过他资料上解释此接点为为外接24V电源输入端(近点信号DOG,停止信号STOP连到PC的传感器电源)
试问此士林SHIHLIN ELECTRIC[/u] PLC(型号:SEPLC AX2N-80MR)的端口使用说明是否一样?

楼主:
怎没兄弟帮忙啊!!!!!!!!!!!!!!

网友D:
如果你的PLC型号带有后缀——ES或——DS,则公共输入端是S/S;
后缀为——D、——001或没有后缀的话则公共输入端为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楼主:
TO:ZJZC
他什么后缀都没有?
标示只有:SEPLC AX2N-80MR
输出端没有标示COM点的,只有24V,0V,L,N,及X信号输入端口,Y输出端有COM接线端口,试问输入端的公共信号如何引入?

网友E:
输入没有公共端?

楼主:
我查看拉三菱方面的资料,你们所说的后缀-ES只有在扩展单元中才会显示标实:(例如:FX2N-32ER/ ET 的)其中E后缀表示此单元为扩展单元,S表示此单元为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输出(无接点,交流负载用)
试问:你们上面所说的是否含有这个意思?
我一直不敢乱试,害怕烧坏东东,请哪位工控师兄帮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F(2007-03-24):
应该是跟台达的一样

网友G:
AX2N就是FX2N, 根据你用的传感器不同 NPN PNP S/S可接24V,然后0V接X0 S/S可接24V,然后0V接X0

网友H(2007-05-12):
用三菱的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I(2007-12-10):
将S/S端子跟24V端子短接,并把0V作为输入公共端,于是呢,士林的-ES主机就变成跟三菱对应-001型号一样了。

网友I:
士林的PLC质量是很好的,跟他们的SL-E024/044变频器一样的好质量。毕竟是新竹一厂的产品。还有士林的接触器,贵了点,但是,品质是非常不错的。我不是士林的人,也不作士林产品,但是很了解士林。大家不要多我扔砖头啊。我做IDEC(和泉),是中国区授权一级代理,这会儿可以拿砖头拍我了,我确实是做了广告啊,但是,最好是拿起电话拨0532-83750321骂我,这样就解恨了。

网友J:
工控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

网友K:
请问三菱PLC FX1N_4OR增加一个扩展单元这后,编程时输入信号应如何编程。原来的最大输入信号是X17,增加扩展单元后,输入信号是否从X20开始编写。

网友L:
是的士林的东西还可以我最近就用了一台

网友M:
输入信号是否从X20开始编写。

是。

网友D:
没有后缀的型号输入公共端的标号为COM,表示输入电源已经内置了,只要把输入的信号端子X0~X77与COM短接就表示有信号输入;

网友D:
FX1N-40MR的PLC上自带输入X0~X27;
因此接上的扩展输入模块应当从X30开始计算;;;

网友N(2008-07-26):
请问各位大师,我有一台三菱的PLC是有在印刷机上的,它的输入端是用的外接24伏的负电源,上面只有两个COM端,但它都没有接线,以没有其他的端子,我照样接了一台FX2N-80MR的PLC,但它就是不能用,连X端的信号灯都不亮了,请问这是这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N:
请问要什么型号的PLC才能外接电源,[我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O(2009-05-25):
其他的弟兄都不知在说什么,只有18楼那位兄台答对了。

网友P(2009-07-06):
我现在正有个士林的PLC在接线,不知道输出这边是不是就接COM和Y就行了呢?上午没有短接S/S,输入和输出都没有反应。

网友P:
我下午试了,输入这边把S/S与24V短接,输入有信号了。但是输出还是不行,输出我是一根线接COM,一根接Y,不行。请问是不是要外接24V电源呢?

网友Q(2009-08-29):
深圳市鹏辉科技有限公司,长年供应台湾士林PLC可编程控制器,台湾士林(Shihlin)与三菱电机长期技术合作,全新推出小型PLC可程式控制器,体积小却令人安心的高性能、简单的程式、充实的机能,丰富机种自由选择,程式、参数及各种资料可储存于内藏之EEPROM记忆体中,具备高度之维修性,完全与日本三菱PLC通用,包括五种系列plc,体积更加小型化,高速处理,具密码设定,命令高速演算,可接FX系列特殊模组等功能,我公司是士林PLC的大陆总代理,价格绝对优势,质量信誉100%放心,产品详细请浏览我公司综合网站或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详情。
士林PLC系列说明:
AXos 10-30点
AX1s 10-30点
AX0n 24-128点
AX2n 16-256点
AXos 14-30点
AXon 24-128点
AX1n 24-128点
AX2n 16-256点
AX1s 专用定位控制(步进马达/伺服马达)
AX1n 专用定位控制(步进马达/伺服马达)
FX1s 10-30点
FX1n 24-128点
FX2n 16-256点
FX1s 10-30点
FX1n 24-128点
FX2n 16-256点
FX1s 专用定位控制(步进马达/伺服马达)
FX1n 专用定位控制(步进马达/伺服马达)
士林PLC型号说明:
AX0s-14MR-ES
AX0s-20MR-ES
AX0s-30MR-ES
AXon-24MR-ES
AXon-32MR-ES
AXon-40MR-ES
AXon-60MR-ES
AX2n-16MR(T)
AX2n-32MR(T)
AX2n-48MR(T)
AX2n-64MR(T)
AX2n-80MR(T)
AX2n-128MR(T)
FX2n-16MR(R,S,T)
FX2n-32MR(R,S,T)
FX2n-48MR(R,S,T)
FX2n-64MR(R,S,T)
FX2n-80MR(R,S,T)
FX2n-128MR(R,S,T)

企业名称:深圳市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 联系人:罗生、黄小姐

联系电话:+86-0755-27892991、27859221、27678380、27944770~2(3线)

4006热线:4006-852-842(全国咨询热线)

传 真:+86-0755-27893359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9区好运来商务大厦A座F5017室

邮 编:518101

公司网站: 综合网站 ︱ 人机界面网站 ︱ 申力步进电机网站 ︱ 行星减速机网站

联系邮箱: Luozhubo@vip.163.com ︱ gdszph@gdszph.com

网友R(2010-06-03):
我用三凌的软件来传送士林的程序,不知怎的它显示了EEP—ROM这个模式,现在我就只能读出PLC上的程序,但不能修改程序。我要怎样做才行呢,各位大哥帮帮忙了。

网友R:
怎都没人帮我啊。真是可怜啊

网友S:
我试过  和三菱的没有什么两样!!!!软件接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T(2012-10-24):
差点被士林搞蒙!与三菱通讯一致吗???